[emWin] [求助]STemwin中实时显示数据

楼主(2017-12-31):
用的STM32F429板子,想要在Vol右边的EDIT窗口实时显示ADC采集的电压值,应该怎么修改呀,还有用BUTTON按键输入PID的参数,希望各位大佬给点指导,谢谢了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EDIT0: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请问是在这里添加么)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EDIT0), &Vol);
                                                break;

                                        }
                                        break;

                               case GUI_ID_EDIT1: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WM_SetFocus(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EDIT1), Key);
                                                break;

                                        }
                                        break;

                         }
                        if ((Id >= GUI_ID_USER) && (Id <= (GUI_ID_USER + 15))) {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if (Id < GUI_ID_USER + 11) {
                                                Key = _Bsum[Id - GUI_ID_USER];

                                        }
                                        else {
                                                Key = _aKey[Id - GUI_ID_USER - 11];                        /* Get the text from the array */
                                        }
                                        break;
                                }
                        }

GUIDEMO_Start.c

网友A:
1. EDIT控件的更新,学习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第39章,emWin定时功能: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2. 键入PID数值,学习这个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 ... hlight=%BC%FC%C5%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EDIT控件的更新,学习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第39章,emWin定时功能:http://www.armbbs.cn/forum.ph .. ...

谢谢硬汉,我先学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