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多缓冲显示的同步问题

楼主(2017-12-31):
我还没看armfly的示波器怎么写, 最近在写RGB屏幕时自己写了双缓冲, 播放动画的撕裂明显消除.
但是, 不知道eric在做显示的时候有没有使用局部刷新? 如果有, 双缓冲的另外一个Buff的背景不就没得刷新了吗? 难道这种多缓冲的注定不能只更新一部分区域?
(之所以这么做, 是考虑到SDRAM的带宽可能也比较低.)

网友A:
我们是用的emWin。
emWin的双缓冲不给力,必须上三缓冲。局部刷新必须要有,所有控件的刷新都是局部刷新,这个涉及到图形的裁剪,所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用的emWin。
emWin的双缓冲不给力,必须上三缓冲。局部刷新必须要有,所有控件的刷新都是局部刷新, ...

所以多个缓冲的同步也是STemwin做好了是吧

网友:
不是st做好的,是我改好的,st做的一堆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