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ed OS] Mbed OS 5.7中开始继续完善的嵌入式文件系统LittleFS,动态擦写均衡额掉电保护更给力

楼主(2018-01-02):
嵌入式文件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兼容FAT,他这个LitteFS应该是之前RL-FlashFS中嵌入式文件系统部分的升级版。而RL-FlashFS是嵌入式文件系统和FAT类都支持的。原始地址:
1. https://os.mbed.com/blog/entry/littlefs-high-integrity-embedded-fs/
2. https://os.mbed.com/docs/v5.7/reference/littlefilesystem.html
===============================================
FatFS和littleFS的对比
(1)ROM和RAM
(2)掉电保护测试
(3)擦写均衡测试

楼主:
补充GitHub地址:https://github.com/ARMmbed/mbed- ... filesystem/littlefs
另外,如果是在Linux端,可以通过libfuse来加载littlefs查看设备内容:https://github.com/geky/littlefs-fuse

ps:再补充个地址链接

网友:
楼主有没有实际测试过,目前看官方介绍资料太少,没有给出驱动测试代码

网友A(2018-03-14):
我移植过,可以在spi flash上读写文件,但是配合上usb msc,插电脑上不识别...
本来是想可以通过电脑端直接往里拷贝文件的,结果没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移植过,可以在spi flash上读写文件,但是配合上usb msc,插电脑上不识别...
本来是想可以通过电脑端直 ...

这是当然的,电脑端不支持这个文件系统,你需要做对应转换,把他映射到虚拟的FAT32上,例如Linux上的虚拟文件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当然的,电脑端不支持这个文件系统,你需要做对应转换,把他映射到虚拟的FAT32上,例如Linux上的虚拟 ...

请问在win10 下如何转换呢?能让PC识别出littlefs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win10 下如何转换呢?能让PC识别出littlefs的文件。

没有弄过,你参考一下Linux的VFS层,Linux支持不同的文件系统就是VFS层实现的. VFS虚拟文件系统将文件接口抽象化,映射转换不同的文件系统

或者直接编写windows程序,识别littlefs文件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移植过,可以在spi flash上读写文件,但是配合上usb msc,插电脑上不识别...
本来是想可以通过电脑端直 ...

请问移植到SPI/FLASH上,以下几个底层驱动函数你是怎么写的,是否可以提供下
// 读数据
int user_provided_block_device_read(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 lfs_block_t block,
            lfs_off_t off, void *buffer, lfs_size_t size)
{
        return -1;
}

// 写数据
int user_provided_block_device_prog(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 lfs_block_t block,
            lfs_off_t off, const void *buffer, lfs_size_t size)
{
        return -1
}

// 擦除数据
int user_provided_block_device_erase(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 lfs_block_t block)
{
        return -1;
}

// 同步数据
int user_provided_block_device_sync(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
{
        return -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win10 下如何转换呢?能让PC识别出littlefs的文件。

这种情况还不如自己写个FTL(就是自己做磨损均衡部分的转换层)。我之前也简单做过一个。

网友C(2020-09-05):
老哥 对比过uC-F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 对比过uC-FS吗

我也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