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 memory 字节大小对齐 ?

楼主(2018-01-02):
/* 100KB的内部SRAM和64KB的CCM RAM,通过函数rt_init_mem初始化为两组动态内存池 */
uint64_t AppMalloc[100*1024/8];
uint64_t AppMallocCCM[64*1024/8] __attribute__((at(0x10000000))); /* 暂时未用到 */

uint64_t SDRAM[4*1024*1024/8] __attribute__((at(EXT_SDRAM_ADDR + 12 * 1024 * 1024)));

这个字节大小里面为何需要  /8  ????????

是8字节对齐的意思吗  ??????

网友A:
因为定义类型是uint64_t,方便大家直接看是数据大小。

对于uint64_t定义的全局变量已经是8字节对齐,这个是ARM手册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定义类型是uint64_t,方便大家直接看是数据大小。

对于uint64_t定义的全局变量已经是8字节对齐,这 ...

明白了,多谢多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