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的FFT运算

楼主(2018-01-02):
我看了安富莱的V5的数字信号教程。如图片,cr4_fft_256_stm32 高十六位为虚部,低十六位为实部。但是又看了其他资料,有的写高十六位为实部,低十六位为虚部。。。搞晕了!也没找到官方有利的证据!所以迷惑了。。我又看了一个成熟产片的FFT代码。更迷糊了!如下:
FP32 Calculate_fundamental_Square(INT16S  *pread_I)
{
  INT16U   i;
  INT32U temp32;
  FP32 temp_fp = 0;
  INT16S real_i;
  INT16S imag_i;

  for (i = 0;i < NPT;i ++)
  {
    lBUFIN[i]=  *(pread_I + i) << 18;
  }
  cr4_fft_256_stm32(lBUFOUT,lBUFIN, NPT);
  real_i = (lBUFOUT[1] >> 16);
  imag_i = (lBUFOUT[1] & 0xffff);

  //计算电流
  temp32 = imag_i*imag_i+
       real_i*real_i;
  temp_fp = temp32;
  temp_fp = sqrt(temp_fp);

  return (temp_fp);
}
他这样用又没有问题! 疑惑,疑惑!有没有官方有利的证据或者手册!

网友A:
这个无所谓的,那个是虚部那个是实部都没有关系,注意你的输出和输入是对应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所谓的,那个是虚部那个是实部都没有关系,注意你的输出和输入是对应的即可。

好的!收到!谢谢! ARM官网打不开!点开网页等了半小时没打开!没找到相关的官方文档。我看论坛里也没有。版主能不能在论坛里传上一份,官方下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收到!谢谢! ARM官网打不开!点开网页等了半小时没打开!没找到相关的官方文档。我看论坛里也没有 ...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hlight=%BB%E3%B1%E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38&highlight=%BB%E3%B1%E0

谢谢,怪自己没找到!14年发布的!V5数字信号1.0版本 72页 单精度的 尾数域 38bit 有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怪自己没找到!14年发布的!V5数字信号1.0版本 72页 单精度的 尾数域 38bit 有错!

谢谢指出,教程中还有一些注释错误,暂时没有精力去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