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教程] 【RL-TCPnet网络教程】第43章 Notepad++网页编辑

楼主(2018-01-03):
第43章      Notepad++网页编辑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网页编辑软件的使用。当前可用于Web前端的编辑器超多,而且都非常好用,比如代码提示、语法高亮和加速工程编辑的插件等,统统具备。我们教程选用Notepad++,本章节就为大家讲解Notepad++编辑HTML。
43.1  初学者重要提示
43.2  网页编辑软件介绍
43.3  使用Notepad++制作简单网页方法
43.4  用Notepad++调试网页方法
43.5  Notepad++结合Zen Coding快速编辑HTML
43.6  总结

43.1  初学者重要提示

Notepad++支持在线安装插件和离线安装插件,如果大家的网络环境不好的话,建议选择离线安装即可,本章节的43.3.4小节已经提供方法。

43.2  网页编辑软件介绍
      网页编辑软件可以简单的分为三大类:
第1种:Windows系统自带记事本
      这种方法是最简单的,使用记事本就可以编辑网页代码,在第42章的42.4小节专门举了一个例子。
第2种:Notepad++,Sublime,VS Code等编辑软件
      这几种软件,再配合相关的插件,做网页编程极其方便。从本章节开始,网页的编程全部采用Notepad++,其它的也都很好用,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下。
第3种:专业的可视化网页编辑软件
      这种类型的软件代表有Adobe Dreamweaver CS6,Microsoft ExpressionWeb 4等。由于我们嵌入式网页编程要设计的内容都比较简单,所以没必要学习这种软件,我们这里就使用Notepad++,简单省事。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掌握下的。

      注:软件Adobe Dreamweaver CS6和Microsoft ExpressionWeb 4可以在这里下载: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35131

楼主:
43.3 使用Notepad++制作简单网页方法
      下面为大家讲解使用Notepad++做网页编辑的方法。

43.3.1 第1步:下载安装软件
      这个软件非常小,也就2-3MB大小,32位和64位的绿色版本和安装版已经都放在了这个帖子中: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35134另外,特别注意一点,不管你的电脑是32位的还是64位的,都推荐使用32位版本,测试64位版本发现不支持插件管理
      软件的安装比较简单,我们这里就不说了,或者使用绿色版,直接解压出来就可以使用。安装后,软件的效果如下(安装时,我这里选择了中文,安装后可以设置中英文切换的)

43.3.2 第2步:设置中英文切换
      点击Notepad++菜单栏中的设置,选择“首选项”:
在弹出的窗口中就可以设置语言: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中文或者英文即可,我们教程里面使用中文。

43.3.3 第3步:安装插件(在线安装方式)
      (注意,有时候在线安装容易安装不上,因为连接google等无法登陆的外网,需要“梯子”,这个时候看本章43.3.4小节的离线安装方式即可)
     像Notepad++这种编辑器,功能强大的地方就在于可以安装各种比较好用的插件,所以务必要掌握如何安装插件,我们这里就安装一个HTML编辑需要用的格式化插件Tidy2,使用这个插件可以将大家凌乱的代码按照HTML标准格式进行格式化。
点击插件->Plugin Manager->Show Plugin Manager。
弹出窗口后,等待插件更新完毕。
更新完毕后,效果如下:
这里我们选择插件Tidy2。
提示要更新PluginManager插件,下面就是更新此插件的过程(估计是因为Notepad++自带的PluginManager插件版本低了)。
更新完毕后,弹出如下窗口,点击“是”按钮即可。
跟前面一样,继续选择Tidy2,点击“Install”安装按钮。
点击“Install”按钮后会有一个如下的下载和安装进度。
之后弹出如下窗口:
点击“是(Y)”按钮,可以看到插件Tidy2已经安装上了。
至此,在线方式安装就完成了,如果要安装任何其它的控件,方法都是一样的。

43.3.4 第4步:安装插件(离线安装方式)
      与第3步的功能相同,都是安装插件,只是这里采用离线的安装方式。
      插件的离线安装比较简单,仅需将插件放到Notepad++安装目录的plugins文件夹里面即可,大家可以在这个帖子: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35272 中下载用于HTML代码格式的插件Tidy2,下载后将其放在Notepad++安装目录的plugins文件夹里面:
下面是存放了Tidy2.dll的效果:
如果Notepad++在打开状态,将其关闭,重新打开后,就可以看到安装的插件了:

43.3.5 第5步:编辑HTML内容
点击新建按钮,效果如下:
新建后设置语言为HTML。
设置了语言格式后,Notepad会支持代码提示和HTML标签高亮。这个功能非常重要,会加速代码编辑。
编写一个简单的HTML代码。
      要编写的内容如下:
<html>
<body>
<h1>我的第一个标题</h1>
<p>我的第一个段落。</p>
</body>
</html>

在Notepad++上编辑后,效果如下:
可以看到,代码结构并不是层次分明的。这时,前面安装的Tidy2就派上用场了。点击插件->Tidy2->Tidy(config1)。
格式后的效果如下(格式化后新添加的代码不用管,也可以删掉),代码已经变的错落有致了,非常方便阅读。
最后一步,点击保存,这一步千万别忘记了。
点击保存后弹出如下窗口:
此时桌面就会多了一个HTML文件(我这里是Google浏览器,所以显示是这样的效果)。
大家使用浏览器打开这个文件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至此,大家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HTML网页编辑和显示过程。

楼主:
43.4 使用Notepad++调试网页方法
为了方便大家调试,Notepad++支持各种主流浏览器的调用,调用前请务必保证已经保存了HTML文件,如果新建的文件还没有保存,调用浏览器是不成功的。大家用的什么浏览器,打开那个选项即可,我这里是Google Chrome,所以选择此选项。

点击此选项后,就可以直接查看运行效果了,不需要进入到保存路径里面去打开HTML文件查看了。

楼主:
43.5 Notepad++结合Zen Coding快速编辑HTML
      由于这个方法转载自网上,所以就不添加到教程里面了,大家可以上我们论坛查看: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19975

43.6 总结
      本章节的实战性比较强,需要大家务必实际操作几遍,争取能够熟练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