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考虑将二代示波器的所有全局变量分类进行结构体封装,全部采用F429的CCM RAM空间

楼主(2018-01-04):
这些全局变量,任务栈,FFT,FIR等都是需要不断调用和速度的,所以打算全部进行封装,上电后通过动态内存管理分配空间:

例如下面这种,是一个通道的分配:
/*
        示波器相关的数据结构
*/
typedef struct
{
        /* 存储平均值,峰峰值,频率,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变量 */
        float32_t   WaveMean;
        float32_t   WavePkPk;
        float32_t   WaveFreq;
        float32_t   WaveMax;
        float32_t   WaveMin;
        float32_t   WaveRMS;

        uint16_t    usCurPos;
        uint32_t    uiFreq;
        uint32_t    ulSlowRefresh0;
        uint32_t    ulSlowRefresh1;
        uint16_t    usWaveBuf[600];
        uint16_t    usWaveBufTemp[1024*2];

        uint16_t    usCurTriPos;
        int16_t     sCurTriStep;

        uint16_t    usRefPos; /* 左侧的参考位置,默认开机后是中间位置 */
}DSO_T;

网友(2018-04-20):
为毛要动态分配? 危险不。按道理嵌入式最好全部静态分配,如果RAM足够的话

网友A(2018-06-25):
硬汉哥:我有一个算法对时间要求比较高,
1.我将算法函数加__runfunc 放进RAM中运行,这种方式必须要函数的子函数也要用关键字声明到RAM,但是最深的一级是数学库函数,我没办法加__runfunc 声明,然后运行时间反而会更长
2.另外一种我看有人说把程序放进CCM中, 这个要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我有一个算法对时间要求比较高,
1.我将算法函数加__runfunc 放进RAM中运行,这种方式必须要函数 ...

1、那个库函数。

2、MDK的有,就看这个帖子里面的方式就行,简单省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1、那个库函数。

2、MDK的有,就看这个帖子里面的方式就行,简单省事

1.因为子函数需要用__ramfunc 声明,在最后一级函数比如
__ramfunc  void arm_fill_f32(
  float32_t value,
  float32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没有报错,
用到sqrtf我就这样写的  __EFF_NS    __ATTRIBUTES __ramfunc float sqrtf(float);
在函数前我都加了  __ramfunc   我发现时间从1800多us 增加到2300多us,好像没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