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老问题一直没解决,刷新慢

楼主(2018-01-04):
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视频上传不了。麻烦教下上传视频 。
硬件是STM32F103VC +SSD1963
emwin内存是40*1024.驱动也优化了
在主界面有几张图片,开启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后刷新慢,但是又要必须开启,要不然有闪烁感.
在wm_paint下要显示几张位图。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waterfull = {
  95, // xSize
  170, // ySize
  190, // BytesPerLine
  16,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waterfull,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565
};
这种大小的图片有两张,是相互替换用。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redpump = {
  45, // xSize
  120, // ySize
  90, // BytesPerLine
  16,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redpump,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565
};
这种大小的图片要显示8张。
还有几张小图标。

我试了一下,如果在wm_paint不放这些图片,刷新还是可以的,看不到刷新感。但是显示这些图片就很明显。
下面附这些图片的显示方式。
void pump_display(void)
{
    u8 i;
     GUI_SetPenSize(6);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for(i=0;i<8;i++)
             {
               if (SysParameterCur.PumpUseFlag[i]==UseState)
               {
                 GUI_DrawLine(225+i*75,170,760,170);//最上面线条
                 GUI_DrawLine(165+i*75,318,165+i*75,370);//竖线
                   GUI_DrawLine(165+i*75,318,225+i*75,318);//上横
                 GUI_DrawLine(225+i*75,170,225+i*75,318);//上竖线
                 GUI_DrawLine(140,370,165+i*75,370);//底部线条
                 GUI_GotoXY(180+i*75,335);
                 GUI_DispDec(i+1,1);
                 GUI_DispStringAt("#",192+i*75,335);

                if (PumpState[i]==RunState)
                {
                    GUI_DrawBitmap(&bmbluepump,170+75*i,212);
                }
                else if (PumpState[i]==StopState)
                {
                    GUI_DrawBitmap(&bmredpump,170+75*i,212);
                }
                else if (PumpState[i]==ErroState)
                {
                    GUI_DrawBitmap(&bmgradpump,170+75*i,212);
                }

               }
               else if (SysParameterCur.PumpUseFlag[i]==NoUseState)
               {
                   __NOP();
               }
           }
}

void waterbox_check(void)
{
     //水箱缺水信号显示
       if (SysParameterCur.PumpUseFlag[10] ==UseState )
       {
       if ((input_buf[0]&0x10)==0x10)
       {
       GUI_DrawBitmap(&bmwaterlow,45,220);
        }
        else
        {
        GUI_DrawBitmap(&bmwaterfull,45,220);
        }
       }
       else
       {
       if ((input_buf[0]&0x10)==0x10)
       {
           GUI_DrawBitmap(&bmwaterfull,45,220);

        }
        else
        {
            GUI_DrawBitmap(&bmwaterlow,45,220);

        }
       }
}

我现在个人感觉是认为内存不够,我试着调整,用10*1024时,刷新很慢,但是我最大也只能放大到40*1024了,比10*1024要快一些。

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方法。给个思路也行。

网友A:
刷新慢要优化底层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新慢要优化底层的驱动

已优化。我也看了核对对硬汉的程序 ,优化过的。我现在怀疑是内存不够,分段显示了。

网友:
程序没问题,主要是底层的16bpp的优化,这个优化了,显示是图片速度会快不少。

ps:视频的话,论坛上传不了,得上传到优酷或者腾讯视频,论坛发个链接就行。

楼主:
硬汉,这个我的底层16BPP的驱动,你看下有问题吗
static void _DrawBitLine16BPP(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 int y, U16 const GUI_UNI_PTR * p, int xsize) {

        LCD_PIXELINDEX pixel;
        LCD_SetCursor(x,y);
        *(__IO uint16_t *)(UCGUI_LCD_CMD)  = lcddev.wramcmd;  //写入颜色值
        for (;xsize > 0; xsize--, x++, p++)
        {
                pixel = *p;
        *(__IO uint16_t *)(UCGUI_LCD_DATA) =pixel;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汉,这个我的底层16BPP的驱动,你看下有问题吗
static void _DrawBitLine16BPP(GUI_DEVICE * pDevice, i ...

没问题,这样就可以了。

pixel = *p;
*(__IO uint16_t *)(UCGUI_LCD_DATA) =pixel;
可以改成
*(__IO uint16_t *)(UCGUI_LCD_DATA) =*p;

如果这样还有问题的话,估计你的显示屏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这样就可以了。

pixel = *p;

就是可能内存不够,我把STM32F103VC换成103VE,把动态内存由40K改成55K,明显快了一些,但是还是能看的到,层层下来,但是速度快了。我理解是不是自动分段存储显示了,才有这刷屏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可能内存不够,我把STM32F103VC换成103VE,把动态内存由40K改成55K,明显快了一些,但是还是能看的到 ...

估计速度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