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加临界段后串口打印错误

楼主(2018-01-04):
  • 建立两个任务Task1和Task2分别进行打印任务。
void vTask1(void *pvParameters)
{
    const char *pcTaskName = "Task 1 is running\r\n";
    volatile uint32_t ul = 0;
    for ( ;; )
    {
        vPrintString(pcTaskName);
        for (ul=0; ul<mainDELAY_LOOP_COUNT; ul++)
        {
        }
    }
}

void vTask2(void *pvParameters)
{
    const char *pcTaskName = "Task 2 is running\r\n";
    volatile uint32_t ul = 0;
    for ( ;; )
    {
        vPrintString(pcTaskName);
        for (ul=0; ul<mainDELAY_LOOP_COUNT; ul++)
        {
        }
    }
}

  • 当采用官方手册推荐加临界段打印,代码如下:
void vPrintString(const char *pcString)
{
    taskENTER_CRITICAL();
    {
        printf("%s", pcString);
        fflush(stdout);
    }
    taskEXIT_CRITICAL();
}

此时,“Task 1 is running”和“Task 2 is running”同时显示。

  • 当注释掉临界段后,代码如下:
void vPrintString(const char *pcString)
{
//taskENTER_CRITICAL();
{
printf("%s", pcString);
fflush(stdout);
}
//taskEXIT_CRITICAL();
}

此时,“Task 1 is running”和“Task 2 is running”正常交替显示。

网友A:
用了FreeRTOS的话,就不需要用这种延迟了,for (ul=0; ul<mainDELAY_LOOP_COUNT; ul++)

改成使用FreeRTOS自带的延迟函数vTaskDelay,测试下看看是否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FreeRTOS的话,就不需要用这种延迟了,for (ul=0; ul

谢谢,但是为了测试官方的例子,延时就是用for循环来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是为了测试官方的例子,延时就是用for循环来做的。

学习我们的教程吧,认识会更全面些: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ps:你楼主位的账号是不是登陆不上了,通过邮箱可以找回密码的。

网友(2018-03-07):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是为了测试官方的例子,延时就是用for循环来做的。

延时用for循环来做的目的是什么?freertos的延时另外具有阻塞等功能,抛开不用不出问题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