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获取时钟节拍数的问题

楼主(2018-01-05):
我写了个程序想通过xTaskGetTickCount()函数来获得按键被按下去的时间长度,程序很简单:
       if(Key_Scan(KEY1_GPIO_PORT,KEY1_PIN)==KEY_ON)
        {
            timeflag=xTaskGetTickCount();
            printf("flag=%d",timeflag);
            while(Key_Scan(KEY1_GPIO_PORT,KEY1_PIN)!=KEY_OFF);
            //timenow=xTaskGetTickCount();
            printf("timenow=%d",timenow);
        }
但是不管我把按键按下去多久两次获取的时钟节拍数要么一样要么后来的比之前的只大1,是我对xTaskGetTickCount()函数的使用出问题了吗

网友A:
串口打印几次xTaskGetTickCount(),看看是否数值在递增,如果没问题,就是你测试的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打印几次xTaskGetTickCount(),看看是否数值在递增,如果没问题,就是你测试的程序问题。

我在vTaskDelay(20);前后各打印以此,两次的值相差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打印几次xTaskGetTickCount(),看看是否数值在递增,如果没问题,就是你测试的程序问题。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程序里等待按键松开的while命令前后就最多只会增加一个时钟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程序里等待按键松开的while命令前后就最多只会增加一个时钟技术

这个就是你的按键程序问题了,查一下。

网友:
把按键扫描函数源码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