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矢量字库例子使用的Micro LIB问题?

楼主(2018-01-05):
emWin矢量字库例子默认是使用Micro LIB,如去掉则显示如下错误:
.\Flash\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artup_stm32f429_439xx.o(HEAP).
.\Flash\Obj\output.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100000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为什么这样?求解?

网友:
提示你的RAM空间不足了。学习下新版emWin教程的矢量章节,将heap空间使用SDRAM。

楼主:
已经修改为2M好像还是不够

Heap_Size       EQU     0x00200000                          ;堆栈大小2M。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EQU     0xC1E00000                          ;堆栈起始地址,即32MB SDRAM最后2MB空间的起始地址。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EQU     0xC1FFFFFF                          ;堆栈结束地址,即32MB SDRAM最后2MB空间的结束地址。

                PRESERVE8
                THUM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修改为2M好像还是不够

Heap_Size       EQU     0x00200000                   ...

这些你根据现象,看着分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你根据现象,看着分配就好了。

emWin的矢量字库列子中,将C/C++配置use Micro LIB 去掉√
Heap_Size       EQU     0x001000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EQU     0xC0E00000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EQU     0xC0FFFFFF

                PRESERVE8
                THUMB
提示:
.\Flash\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artup_stm32f429_439xx.o(HEAP).
.\Flash\Obj\output.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100000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但是将堆地址改为内部RAM时就可以:
Heap_Size       EQU     0x000020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PRESERVE8
                THUMB

1、不使用use Micro LIB,堆地址只能使用内部RAM?
2、不使用use Micro LIB,堆地址又是外部SDRAM的应该怎么修改?

楼主:
真奇怪!改小堆地址就可以了。
Heap_Size       EQU     0x000290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EQU     0xC0E00000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EQU     0xC0FFFFFF

                PRESERVE8
                THUMB

堆定义在外部SDRAM时,Heap_Size       EQU     0x00029000   小于29000都正常编译通过,大于29000后就报错。
use micro lib还有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奇怪!改小堆地址就可以了。
Heap_Size       EQU     0x00029000

没有关系,你的工程是不是异常了,可以找个简单的例子配置下这个heap,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关系,你的工程是不是异常了,可以找个简单的例子配置下这个heap,是否有问题。

工程直接使用的是:V6-539_STemWin实验_矢量全字库,支持中文,Unicode编码(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直接使用的是:V6-539_STemWin实验_矢量全字库,支持中文,Unicode编码(裸机)

楼主:
去掉use Micro LIB,这样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use Micro LIB,这样就不行!

这种修改方式不支持不使用微库MicroLib。

好了,这个问题就交流这么多,不再交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