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运行一段时间就会进入HardFault 中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1-06):
而且和环境温度有关,低温 零下20度情况下,很容易进硬件错误。 我看了fault report ,显示是INVSTATE,这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如果 液晶屏不接的话,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估计是显示屏不耐低温,比如这个最低到-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显示屏不耐低温,比如这个最低到-20度

-20很容易出现。 -5度也偶尔会出现。

这两次硬件错误和第一次又不一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很容易出现。 -5度也偶尔会出现。这两次硬件错误和第一次又不一样了。。

不出意外是硬件耐温问题,建议换个质量好些屏测试下看看。

楼主:
天马和信利屏都试过了。室温8度左右,运行一段时间也会死机。。。     还会出现界面卡死不刷新,单片机在正常工作(指示灯能闪烁)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出意外是硬件耐温问题,建议换个质量好些屏测试下看看。

会不会 用了ucos 有关,不过我栈 空间已经加大到Stack_Size      EQU     0x00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