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显示rgba8888的疑问,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8-01-06):
目前在做一个头像列表支持滚动条滑动,开始图片格式采用的是bitmap rgb565的格式大概一张图片90*90个像素点,同时将图层0设置成rgb565格式情况拖动滚动条很流畅,后来图层0和图片格式都换成rgba8888拖动后变得特变卡。使用的是stemwin5.40 rgb的库,板子是stm32f469。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现在才回复你,可以看下我之前做的这个教程,使用这个里面的测试代码试试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现在才回复你,可以看下我之前做的这个教程,使用这个里面的测试代码试试看:http://forum.a ...

好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