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解码bmp图片时是否可以使用dma2d功能 ?

楼主(2018-01-08):
请教下,解码bmp图片时是否可以使用dma2d功能 ?

具体描述如下:
没有使用 emWin

就是先读取整副 bmp 的数据,之后解码暂存,之后使用 dma2d 功能显示,

有没有这个必要或者这个能否能否实现啊,如果确定使用 dma2d 功能可以的话,那需要配置为哪种模式 ??

网友A:
可以的,DMA2D有一个内存块复制粘贴功能,专门用于这个,把你绘制到缓冲里面的数据,复制到LCD显存。

函数的话,可以看我们emWin例子里面的_LCD_DrawBitmap16b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DMA2D有一个内存块复制粘贴功能,专门用于这个,把你绘制到缓冲里面的数据,复制到LCD显存。

函 ...

好的,我去参考一下,多谢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