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使用FreeROTS问题

楼主(2018-01-09):
我修改FreeROTS教程的一个例程,采用串行FlashW25Q64,添加了文件系统,测试其稳定性,但发现经常进入HardFault_Handler,检测堆栈空间还富裕有几K,更想不明白的是在运行正常的程序中,注释掉其中LED闪烁的任务,static void vTaskLED(void *pvParameters)或者把堆栈#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37 * 1024 ) )设置更多,编译运行马上HardFault_Handler,这是什么情况?我第一次用这个ROTS,稀里糊涂额的,版主,大侠指导下,谢谢!

网友:
你的这个SPI Flash的文件系统操作是在那个任务里面做的,加大任务堆栈,先将其设置为10KB测试先看看,注意是任务栈。

估计是你使用的时候局部变量过大。导致任务栈不够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答,我配置如下测试,问题依然存在!
系统堆栈已经设置到67K之多
任务堆栈已经设置到60K之多

释放申请的动态内存后大小几Kbytes
而且只运行了这么一个任务。
依然不正常!

楼主:
贴的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的图片上传不了?

图片要上传上来并添加到帖子里面才可以,帮你重新编辑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答,我配置如下测试,问题依然存在!
系统堆栈已经设置到67K之多

这个也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你的程序问题了,估计有地方在OS下有问题。

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裸机例子方案添加到FreeRTOS里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记得任务栈大点就行。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ght=%BB%F9%D3%DAV5

楼主:
谢谢eric2013 大神,更换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 ... ight=%BB%F9%D3%DAV5中 diskio.c、ff.c及cc936.c文件3个文件后任务栈大小设置为4*1024,测试正常!再次感谢eric2013 大神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