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这个ADC采样电路干嘛还串个电阻

楼主(2018-01-09):
为什么还要串个R35再到STM32的ADC采样管脚?

网友:
是不是电路会做错了,这种R34, R35   R37和R38组成了个什么功能。

网友A:
可能是测电压需要内阻大,不影响被测试设备吧

网友:
另外端口电阻也有保护端口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测电压需要内阻大,不影响被测试设备吧

STM32支持的外部输出阻抗最大不能超过50KΩ。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路最有可能的就是做个阻抗匹配。别的没什么用。

网友:
一般是为了保护端口。 比如V+如果超过5V,R35可以限制灌入的电流。只要灌入的电流在2mA以内,单片机就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