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文件系统用RTC的时间来作为文件名

楼主(2018-01-09):
sprintf(fileName,"%0.2d/%0.2d/%0.2d/%0.2d.txt",RTC_DateStructure.RTC_Month,RTC_DateStructure.RTC_Date
,RTC_TimeStructure.RTC_Hours,RTC_TimeStructure.RTC_Minutes);
文件名超过8个字符就不能创建成功。

fileName直接赋值超过8个字符,可以创建文件。请问大家,这怎么解决?
这个宏用的是#define        _USE_LFN        2

楼主:
这个宏用的是#define        _USE_LFN        2

网友A:
这个是8.3格式短文件名问题。需要在ffconf.h文件配置下,使用长文件名。

任意下载一个我们论坛置顶帖V5网盘裸机例子高级篇的fatfs例子就行,都是使能了长文件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8.3格式短文件名问题。需要在ffconf.h文件配置下,使用长文件名。

任意下载一个我们论坛置顶帖V5 ...

我用了例程,#define        _USE_LFN        2它的设置就是这样,通过直接给它赋值一个长文件名可以,但是通过我上面的方式,就不支持了,我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例程,#define        _USE_LFN        2它的设置就是这 ...

多试试,或者直接移植我们的例子搞。另外长文件名要这么使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很简单,是我的错sprintf(fileN,"%0.2d-%0.2d-%0.2d-%0.2d.txt",RTC_DateStructure.RTC_Month,RTC_DateStructure.RTC_Date
        ,RTC_TimeStructure.RTC_Hours,RTC_TimeStructure.RTC_Minutes);
将        ‘/’        改为       '-'

网友A:
FAT文件名不能包含以下任何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T文件名不能包含以下任何字符

谢谢,以后一定注意

网友:
fileN定义的类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