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脉冲计数,用外部中断?还是用定时器的计数功能?优缺点在哪里?

楼主(2018-01-10):
各路大神:
1、我要做一个PM2.5检测仪,前端电路检测到的微粒个数,反映在波形上就是一个一个的脉冲,一个脉冲代表一颗微粒。
2、之前用的430单片机,好处就是它的IO口有外中断功能(一般是P1,P2口),每一个IO引脚有独立的中断标志位,有中断发生,标志位置位,脉冲计数,然后清标志位。
3、担心频率太高计数不准,所以现在换成stm32.

那么问题来了:
1、外部中断计数方案能行不? 一般可以统计的信号的频率能有多高?
2、定时器计数功能该怎么做? 一般可以统计的信号的频率能有多高?
3、有网友给我说类似频率计,也在TI社区论坛提过问,有说用外部中断的,也有说用定时器计数的。我想问 外部中断 和 定时器计数 优缺点,具体在应用当中选择标准。

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区别是定时器计数能计算脉宽。
速度的话能有个几十KHz。上百KHz应该凑合也能跑起来,因为要不断进中断进行计数,所以比较影响系统整体性能。

例子的话就是使用官方给的输入捕获Input Capture或PWM Input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是定时器计数能计算脉宽。
速度的话能有个几十KHz。上百KHz应该凑合也能跑起来,因为要不断进中断进行 ...

经过测试脉冲信号频率最高接近1MHZ,可以做到1us计1个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脉冲信号频率最高接近1MHZ,可以做到1us计1个么?

你的系统不干别的,纯计数的话可以的。

网友:
中断方式的话,每个脉冲中断一次,如果频率过高,CPU会处理不过来。1KHz的频率每1ms中断一次,1MHz的频率会导致1us中断一次,CPU能处理过来吗?高频率合适采样定时模式,低频率适合中断模式。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用FPGA来处理,我曾帮别人用PSOC5做过频率检测,用是用verilog编程处理的,又准又快。不过新手最好别这样用,有些难度,我现在也只是皮毛。

网友(2020-06-01):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不干别的,纯计数的话可以的。

1Khz的频率使用中断方式技术脉冲,硬汉哥,stm32f103可以的吧?

网友B:
外部中断,要用标志位判断来的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用定时器计数,直接计算脉冲的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部中断,要用标志位判断来的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用定时器计数,直接计算脉冲的周期

是的。。

网友:
2个CPU,一个引脚少便宜的专门用来计数统计

网友:
信号源质量够好的话,用TIM的外部时钟模式,直接计数,低于主频的频率都可以。

网友:
我测发动机转速,用的计数

网友(2021-06-09):
哈哈,挖个坟。
楼主的问题是测量脉冲的个数。大家都放飞自我,想到测频率了。
外部中断计数需要进中断,频率高了单片机就做不了其它事情。
将外部脉冲作为定时器的时基,然后每隔1秒读出定时器的cnt,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