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入门应该从ucos还是freertos开始?

楼主(2018-01-10):
公司项目需要,准备入手一块V6,测试测试7寸大屏的显示是否流畅,同时也想上操作系统,以前没怎么接触过,请问是上freertos还是ucosIII?

RTX好像使用的不是很多,感觉安富莱好像比较注重RTX,是这个系统有什么优势吗?
听说RT-Thread好像很不错,安富莱有没有出这个配套教程的打算?

网友A:
RTX的性能吊打uCOS和FreeRTOS,你们公司用的话,选择RTX或者FreeRTOS即可,因为免费(RTX现在也免费了),RTX用的人很多,看2017全球嵌入式市场报告即可:
RTT暂没有搞的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X的性能吊打uCOS和FreeRTOS,你们公司用的话,选择RTX或者FreeRTOS即可,因为免费(RTX现在也免费了),R ...

好的,谢谢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X的性能吊打uCOS和FreeRTOS,你们公司用的话,选择RTX或者FreeRTOS即可,因为免费(RTX现在也免费了),R ...

RTX也免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X的性能吊打uCOS和FreeRTOS,你们公司用的话,选择RTX或者FreeRTOS即可,因为免费(RTX现在也免费了),R ...

准备买V6做可行性开发和功能验证,然而公司准备用的芯片是STM32F429IGT6,
不知道V6的芯片STM32F429BI除了flash大一兆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不同,比如多的那些IO是不是会多一些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买V6做可行性开发和功能验证,然而公司准备用的芯片是STM32F429IGT6,
不知道V6的芯片STM32F429BI除 ...

主要是Flash大了,引脚多些,方便外接32位SDRAM和RGB888接口的LCD,引脚少了无法同时外接。其它无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Flash大了,引脚多些,方便外接32位SDRAM和RGB888接口的LCD,引脚少了无法同时外接。其它无区别。

我主要是想验证429接7寸800*480的屏流畅性和刷新率够不够,而且图片也不少,那用IGT6是不是不太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验证429接7寸800*480的屏流畅性和刷新率够不够,而且图片也不少,那用IGT6是不是不太行啊?

跟IGT6没关系,都是M4内核。

区别是SDRAM的带宽,使用32位带宽SDRAM非常非常重要,详情看此贴即可:链接

以我们V6为例,刷800*480分辨率的图片是15ms一张,但是一定要是正确的姿势使用,详情看我们新版emWin教程即可。

另外买个几百块钱的开发板,不必这么纠结,让你们公司出钱,其他家的板子也整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IGT6没关系,都是M4内核。

区别是SDRAM的带宽,使用32位带宽SDRAM非常非常重要,详情看此贴即可:链 ...

别的公司的板子15年就买了,那时候安富莱的还没出。
也就是说如果要接32位的sdram和rgb屏,那就需要换单片机了,比如换v6的那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的公司的板子15年就买了,那时候安富莱的还没出。
也就是说如果要接32位的sdram和rgb屏,那就需要换单 ...

对,少于208脚的,引脚太少,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少于208脚的,引脚太少,不够用。

那如果接16位的sdram,是不是176脚的就可以了,刷新一张800*480的图片需要多长时间呢?40ms够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接16位的sdram,是不是176脚的就可以了,刷新一张800*480的图片需要多长时间呢?40ms够不够?

IGT6不太了解。估计慢一半吧,因为带宽在哪里摆着,还有上面给你的那个帖子链接,可能慢一半还要多些,因为实际的时钟还要低些。

好了,这个帖子就聊这么多吧,不再做交流了,有什么新问题了,我们再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T6不太了解。估计慢一半吧,因为带宽在哪里摆着,还有上面给你的那个帖子链接,可能慢一半还要多些,因 ...

好的,我们是从串口屏转成并口屏,评估一下成本和功能是否满足,如果可行就准备购买v6了。
还有,不是第一次买安富莱的开发板了,手上就有一块v4的,也推荐学校实验室里的购买了的,安富莱的代码和资料在我接触过的开发板里是最好的。
如果不是15年的时候安富莱还没出429的,不然早就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