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关于fft的解析问题

楼主(2018-01-10):
硬汉大神,我现在有两个高压交流变化的电场都是50HZ,两个电场叠加起来后,我用交流感应传感器采集出来的波形有点不是标准正弦波,用FFT怎么解析出这同一频率下的两个交流信号

网友A:
先用示波器测试下就行,多通道的示波器是同步采样的,看看是不是有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示波器测试下就行,多通道的示波器是同步采样的,看看是不是有相位差。

相位差肯定是有的,三相电ABC的相位差,我意思是A和C的电场叠加起来的电场,会感应出一个交流信号,我放大后通过ADC加FFT,但是这两个同频的信号,我怎么解析出A和C的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位差肯定是有的,三相电ABC的相位差,我意思是A和C的电场叠加起来的电场,会感应出一个交流信号,我放 ...

FFT分离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