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205 SPI DMA 发送不出数据

楼主(2018-01-10):
STM32F205 SPI DMA 发送不出数据,代码如下,请帮忙看下,谢谢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int ii =0;
        /*!< Enable SPI2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 Enable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 Connect SPI pins to AF5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3,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GPIO_AF_SPI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Cdfinger_BspCs_HIGH();
        //Cdfinger_Bspdelay_ms(1);
    Cdfinger_BspCs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 DMA1 Stream0 channel4 spi tx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Stream4);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2->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cdfingerimgtxbuf[0];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8*102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DMA_FIFOMode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1_Stream4, &DMA_InitStructure);
        memset(cdfingerimgtxbuf,0x33,28*1024);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DMA_Cmd(DMA1_Stream4, ENABLE);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网友A:
这个有个官方做的F4板子SPI DMA双板通信例子,你对比下看看。F2的DMA配置库跟F4差不多。
main.h
/**
  ******************************************************************************
  * @file    SPI/SPI_TwoBoards/SPI_DataExchangeDMA/main.h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7.0
  * @date    22-April-2016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 2016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http://www.st.com/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MAIN_H
#define __MAIN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4xx.h"

#if defined (USE_STM324xG_EVAL)
  #include "stm324xg_eval.h"

#elif defined (USE_STM324x7I_EVAL)
  #include "stm324x7i_eval.h"

#else
#error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Evaluation board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Project Options)"
#endif

/* Exported typedef ----------------------------------------------------------*/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typedef enum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 Exported define -----------------------------------------------------------*/
/*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if you will use the SPI peripheral as a Master */
/* #define SPI_MASTER */
/*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if you will use the SPI peripheral as a Slave */
#define SPI_SLAVE

/* USER_TIMEOUT value for waiting loops. This timeout is just guarantee that the
   application will not remain stuck if the USART communication is corrupted.
   You may modify this timeout value depending on CPU frequency and application
   conditions (interrupts routines, number of data to transfer, baudrate, CPU
   frequency...). */
#define USER_TIMEOUT                    ((uint32_t)0x64) /* Waiting 1s */

/* SPIx Communication boards Interface */
#if defined (USE_STM324xG_EVAL)
  #define SPIx                           SPI2
  #define SPIx_CLK                       RCC_APB1Periph_SPI2
  #define SPIx_CLK_INIT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SPIx_IRQn                      SPI2_IRQn
  #define SPIx_IRQHANDLER                SPI2_IRQHandler

  #define SPIx_SCK_PIN                   GPIO_Pin_1
  #define SPIx_SCK_GPIO_PORT             GPIOI
  #define SPIx_SCK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I
  #define SPIx_SCK_SOURCE                GPIO_PinSource1
  #define SPIx_SCK_AF                    GPIO_AF_SPI2

  #define SPIx_MISO_PIN                  GPIO_Pin_2
  #define SPIx_MISO_GPIO_PORT            GPIOI
  #define SPIx_MISO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I
  #define SPIx_MISO_SOURCE               GPIO_PinSource2
  #define SPIx_MISO_AF                   GPIO_AF_SPI2

  #define SPIx_MOSI_PIN                  GPIO_Pin_3
  #define SPIx_MOSI_GPIO_PORT            GPIOI
  #define SPIx_MOSI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I
  #define SPIx_MOSI_SOURCE               GPIO_PinSource3
  #define SPIx_MOSI_AF                   GPIO_AF_SPI2

  #define SPIx_DMA                       DMA1
  #define SPIx_DMA_CLK                   RCC_AHB1Periph_DMA1
  #define SPIx_TX_DMA_CHANNEL            DMA_Channel_0
  #define SPIx_TX_DMA_STREAM             DMA1_Stream4
  #define SPIx_TX_DMA_FLAG_TCIF          DMA_FLAG_TCIF4
  #define SPIx_RX_DMA_CHANNEL            DMA_Channel_0
  #define SPIx_RX_DMA_STREAM             DMA1_Stream3
  #define SPIx_RX_DMA_FLAG_TCIF          DMA_FLAG_TCIF3

#endif /* USE_STM324xG_EVAL */

#if defined (USE_STM324x7I_EVAL)
  #define SPIx                           SPI2
  #define SPIx_CLK                       RCC_APB1Periph_SPI2
  #define SPIx_CLK_INIT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SPIx_IRQn                      SPI2_IRQn
  #define SPIx_IRQHANDLER                SPI2_IRQHandler

  #define SPIx_SCK_PIN                   GPIO_Pin_1
  #define SPIx_SCK_GPIO_PORT             GPIOI
  #define SPIx_SCK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I
  #define SPIx_SCK_SOURCE                GPIO_PinSource1
  #define SPIx_SCK_AF                    GPIO_AF_SPI2

  #define SPIx_MISO_PIN                  GPIO_Pin_2
  #define SPIx_MISO_GPIO_PORT            GPIOI
  #define SPIx_MISO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I
  #define SPIx_MISO_SOURCE               GPIO_PinSource2
  #define SPIx_MISO_AF                   GPIO_AF_SPI2

  #define SPIx_MOSI_PIN                  GPIO_Pin_3
  #define SPIx_MOSI_GPIO_PORT            GPIOI
  #define SPIx_MOSI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I
  #define SPIx_MOSI_SOURCE               GPIO_PinSource3
  #define SPIx_MOSI_AF                   GPIO_AF_SPI2

  #define SPIx_DMA                       DMA1
  #define SPIx_DMA_CLK                   RCC_AHB1Periph_DMA1
  #define SPIx_TX_DMA_CHANNEL            DMA_Channel_0
  #define SPIx_TX_DMA_STREAM             DMA1_Stream4
  #define SPIx_TX_DMA_FLAG_TCIF          DMA_FLAG_TCIF4
  #define SPIx_RX_DMA_CHANNEL            DMA_Channel_0
  #define SPIx_RX_DMA_STREAM             DMA1_Stream3
  #define SPIx_RX_DMA_FLAG_TCIF          DMA_FLAG_TCIF3

#endif /* USE_STM324x7I_EVAL */

#define BUFFERSIZE                       100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Exported macro ------------------------------------------------------------*/
/* Exported functions -------------------------------------------------------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MAIN_H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main.C
/**
  ******************************************************************************
  * @file    SPI/SPI_TwoBoards/SPI_DataExchangeDMA/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7.0
  * @date    22-April-2016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 2016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http://www.st.com/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STM32F4xx_Std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SPI_DataExchangeDMA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int8_t aTxBuffer[BUFFERSIZE] = "SPI Master/Slave : Communication between two SPI using DMA";
__IO uint8_t aRxBuffer [BUFFERSIZE];
__IO uint8_t ubRxIndex = 0;
__IO uint8_t ubTxIndex = 0;
__IO uint32_t TimeOut = 0;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SPI_Config(void);
static void SysTickConfig(void);
static TestStatus Buffercmp(uint8_t* pBuffer1, __IO uint8_t* pBuffer2, uint16_t BufferLength);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s (startup_stm32f40_41xxx.s/startup_stm32f427_437xx.s/startup_stm32f429_439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Config();

  /* SysTick configuration */
  SysTickConfig();

  /* Initialize LEDs mounted on EVAL board */
  STM_EVAL_LEDInit(LED1);
  STM_EVAL_LEDInit(LED2);
  STM_EVAL_LEDInit(LED3);
  STM_EVAL_LEDInit(LED4);

#ifdef SPI_MASTER
  /* Master board configuration */
  /* Initializes the SPI communic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PIx, &SPI_InitStructure);

  /* The Data transfer is performed in the SPI using Direct Memory Access */

  /* Enable DMA SPI TX Stream */
  DMA_Cmd(SPIx_TX_DMA_STREAM,ENABLE);

  /* Enable DMA SPI RX Stream */
  DMA_Cmd(SPIx_RX_DMA_STREAM,ENABLE);

  /* Enable SPI DMA TX Requsts */
  SPI_I2S_DMACmd(SPIx,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 Enable SPI DMA RX Requsts */
  SPI_I2S_DMACmd(SPIx, 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 Configure the Tamper Button */
  STM_EVAL_PBInit(BUTTON_TAMPER,BUTTON_MODE_GPIO);

  /* Wait until Tamper Button is pressed */
  while (STM_EVAL_PBGetState(BUTTON_TAMPER));

  /* Enable the SPI peripheral */
  SPI_Cmd(SPIx, ENABLE);

#endif /* SPI_MASTER */

#ifdef SPI_SLAVE
  /* Slave board configuration */
  /* Initializes the SPI communic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PIx,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SPI TX Stream */
  DMA_Cmd(SPIx_TX_DMA_STREAM,ENABLE);

  /* Enable DMA SPI RX Stream */
  DMA_Cmd(SPIx_RX_DMA_STREAM,ENABLE);

  /* Enable SPI DMA TX Requsts */
  SPI_I2S_DMACmd(SPIx,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 Enable SPI DMA RX Requsts */
  SPI_I2S_DMACmd(SPIx, 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 Enable the SPI peripheral */
  SPI_Cmd(SPIx, ENABLE);

#endif /* SPI_SLAVE */

  /* Waiting the end of Data transfer */
  while (DMA_GetFlagStatus(SPIx_TX_DMA_STREAM,SPIx_TX_DMA_FLAG_TCIF)==RESET);
  while (DMA_GetFlagStatus(SPIx_RX_DMA_STREAM,SPIx_RX_DMA_FLAG_TCIF)==RESET);

  /* Clear DMA Transfer Complete Flags */
  DMA_ClearFlag(SPIx_TX_DMA_STREAM,SPIx_TX_DMA_FLAG_TCIF);
  DMA_ClearFlag(SPIx_RX_DMA_STREAM,SPIx_RX_DMA_FLAG_TCIF);

  /* Disable DMA SPI TX Stream */
  DMA_Cmd(SPIx_TX_DMA_STREAM,DISABLE);

  /* Disable DMA SPI RX Stream */
  DMA_Cmd(SPIx_RX_DMA_STREAM,DISABLE);

  /* Disable SPI DMA TX Requsts */
  SPI_I2S_DMACmd(SPIx, SPI_I2S_DMAReq_Tx, DISABLE);

  /* Disable SPI DMA RX Requsts */
  SPI_I2S_DMACmd(SPIx, SPI_I2S_DMAReq_Rx, DISABLE);

  /* Disable the SPI peripheral */
  SPI_Cmd(SPIx, DISABLE);

  if (Buffercmp(aTxBuffer, aRxBuffer, BUFFERSIZE) != FAILED)
  {
    /* Turn ON LED1 and LED3 */
    STM_EVAL_LEDOn(LED1);
    STM_EVAL_LEDOn(LED3);
    /* Turn OFF LED2 and LED4 */
    STM_EVAL_LEDOff(LED2);
    STM_EVAL_LEDOff(LED4);
  }
  else
  {
    /* Turn OFF LED1 and LED3 */
    STM_EVAL_LEDOff(LED1);
    STM_EVAL_LEDOff(LED3);
    /* Turn ON LED2 and LED4 */
    STM_EVAL_LEDOn(LED2);
    STM_EVAL_LEDOn(LED4);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SPI Peripheral.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PI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 Enable the SPI clock */
  SPIx_CLK_INIT(SPIx_CLK, ENABLE);

  /* Enable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SPIx_SCK_GPIO_CLK | SPIx_MISO_GPIO_CLK | SPIx_MOSI_GPIO_CLK, ENABLE);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SPIx_DMA_CLK, ENABLE);

  /* SPI GPIO Configuration --------------------------------------------------*/
  /* GPIO Deinitialisation */
  GPIO_DeInit(SPIx_SCK_GPIO_PORT);
  GPIO_DeInit(SPIx_MISO_GPIO_PORT);
  GPIO_DeInit(SPIx_MOSI_GPIO_PORT);

  /* Connect SPI pins to AF5 */
  GPIO_PinAFConfig(SPIx_SCK_GPIO_PORT, SPIx_SCK_SOURCE, SPIx_SCK_AF);
  GPIO_PinAFConfig(SPIx_MISO_GPIO_PORT, SPIx_MISO_SOURCE, SPIx_MISO_AF);
  GPIO_PinAFConfig(SPIx_MOSI_GPIO_PORT, SPIx_MOSI_SOURCE, SPIx_MOSI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 SPI SCK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x_SCK_PIN;
  GPIO_Init(SPIx_SCK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IS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x_MISO_PIN;
  GPIO_Init(SPIx_MISO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OSI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x_MOSI_PIN;
  GPIO_Init(SPIx_MOS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I2S_DeInit(SPIx);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 DMA configuration -------------------------------------------------------*/
  /* Deinitialize DMA Streams */
  DMA_DeInit(SPIx_TX_DMA_STREAM);
  DMA_DeInit(SPIx_RX_DMA_STREAM);

  /* Configure DMA Initialization Structure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FERSIZE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1QuarterFull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int32_t) (&(SPIx->DR))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Configure TX DMA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SPIx_TX_DMA_CHANNEL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uint32_t)aTxBuffer ;
  DMA_Init(SPIx_TX_DMA_STREAM, &DMA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RX DMA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SPIx_RX_DMA_CHANNEL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uint32_t)aRxBuffer ;
  DMA_Init(SPIx_RX_DMA_STREAM, &DMA_InitStructure);

}

/**
  * @brief  Configure a SysTick Base time to 10 m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ysTickConfig(void)
{
  /* Setup SysTick Timer for 10ms interrupts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 Configure the SysTick handler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
}

/**
  * @brief  Compares two buffers.
  * @param  pBuffer1, pBuffer2: buffers to be compared.
  * @param  BufferLength: buffer's length
  * @retval PASSED: pBuffer1 identical to pBuffer2
  *         FAILED: pBuffer1 differs from pBuffer2
  */
static TestStatus Buffercmp(uint8_t* pBuffer1, __IO uint8_t* pBuffer2, uint16_t BufferLength)
{
  while (BufferLength--)
  {
    if (*pBuffer1 != *pBuffer2)
    {
      return FAILED;
    }
    pBuffer1++;
    pBuffer2++;
  }

  return PASSED;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个官方做的F4板子SPI DMA双板通信例子,你对比下看看。F2的DMA配置库跟F4差不多。
main.h
main.C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个官方做的F4板子SPI DMA双板通信例子,你对比下看看。F2的DMA配置库跟F4差不多。
main.h
main.C

现在能发和能收了但是发送大数据量的时候接收和发送就不匹配了。将MISO和MOSI短路进行测试,前面的数据正常后面的就异常了,代码如下,烦请帮忙看看,谢谢 !
/*****************************************
函数名称:Cdfinger_Bspspi_init
函数作用:spi初始化函数
备注:
******************************************/
void Cdfinger_Bspspi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nt ii =0;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Enable SPI2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 Enable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 Connect SPI pins to AF5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3,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GPIO_AF_SPI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Cdfinger_BspCs_HIGH();
        //Cdfinger_Bspdelay_ms(1);
  //Cdfinger_BspCs_LOW();
        SPI_Cmd(SPI2,DISABLE);
        SPI_De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memset(&cdfingerimgtxbuf[0],0x55,COMMUNICATIONLEN);
        /* DMA1 Stream0 channel4 spi tx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Stream4);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2->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cdfingerimgtxbuf[0];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OMMUNICATION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DMA_Priority_Medium;//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DMA_FIFOMode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1_Stream4,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Stream0 channel3 spi rx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Stream3);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2->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cdfingerimgrxbuf[0];//(uint32_t)&cdfingerimgrxbuf[0];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COMMUNICATION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1_Stream3, &DMA_InitStructure);
        //Cdfinger_BspCs_HIGH();

        //发送中断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Strea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接收中断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Strea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PI_TIModeCmd(SPI2,ENABLE);
//        SPI_Cmd(SPI2,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Stream4,DMA_IT_TC,ENABLE);
        DMA_ITConfig(DMA1_Stream3,DMA_IT_TC,ENABLE);

//        SPI_I2S_ITConfig(SPI2,SPI_I2S_IT_TXE|SPI_I2S_IT_RXNE,ENABLE);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DMA_Cmd(DMA1_Stream3, ENABLE);
        DMA_Cmd(DMA1_Stream4, ENABLE);
        SPI_Cmd(SPI2, ENABLE);
        for(ii=0;ii<COMMUNICATIONLEN;ii++)
        {
          if(ii%8==0)
                {
                                printf("\r\n");
                }
                printf("  0x%x",cdfingerimgrxbuf[ii]);
        }
        printf("111\r\n");
}
void DMA1_Stream4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Stream4,DMA_IT_TCIF4) != RESET)
  {
         // printf("DMA1_Stream4_IRQHandler = %d \r\n",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3));
    DMA_Cmd(DMA1_Stream4, DIS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Stream4,DMA_IT_TCIF4);
          DMA_ClearFlag(DMA1_Stream4,DMA_IT_TCIF4);
  }
}

void DMA1_Stream3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Stream3,DMA_IT_TCIF3) != RESET)
  {
        //  printf("DMA1_Stream3_IRQHandler = %d \r\n",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4));
    DMA_Cmd(DMA1_Stream3, DIS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Stream3,DMA_IT_TCIF3);
          DMA_ClearFlag(DMA1_Stream3,DMA_IT_TCIF3);
  }
}

楼主:
我重新回复一下也方便其他人,由于SPI操作慢于SPI的操作,所以导致接收的数据错误,测试 28k 数据通信正常的代码如下:
/*****************************************
函数名称:Cdfinger_Bspspi_init
函数作用:spi初始化函数
备注:
******************************************/
void Cdfinger_Bspspi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memset(&cdfingerimgtxbuf[0],0x55,COMMUNICATIONLEN);
        memset(&cdfingerimgrxbuf[0],0xa2,COMMUNICATIONLEN);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SPI2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 Enable GPIO clocks */
        /*!< Connect SPI pins to AF5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3,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GPIO_AF_SPI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Cdfinger_BspCs_HIGH();
        SPI_Cmd(SPI2,DISABLE);
        SPI_De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DMA1 Stream0 channel4 spi tx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Stream4);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2->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cdfingerimgtx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OMMUNICATION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1_Stream4,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Stream0 channel3 spi rx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Stream3);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2->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cdfingerimgrx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COMMUNICATION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1_Stream3, &DMA_InitStructure);

        //MDA spi 发送中断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Strea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 SPI 接收中断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Strea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SPI_TIModeCmd(SPI2,ENABLE);
        SPI_Cmd(SPI2,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Stream4,DMA_IT_TC,ENABLE);
        DMA_ITConfig(DMA1_Stream3,DMA_IT_TC,ENABLE);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

/*****************************************
函数名称:Cdfinger_BspSpi_sentdate
函数作用:硬件初始化接口
备注:
******************************************/
int Cdfinger_BspSpi_sentdate(void)
{
        int ii =0;
        Cdfinger_BspCs_LOW();
        Cdfinger_Bspdelay_ms(2);

        DMA_Cmd(DMA1_Stream4, ENABLE);
        DMA_Cmd(DMA1_Stream3, ENABLE);
        while(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4) !=0);
    while(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3) !=0);
        Cdfinger_BspCs_HIGH();
    Cdfinger_Bspdelay_ms(2);
        return 0;
}

void DMA1_Stream4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Stream4,DMA_IT_TCIF4) != RESE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Stream4,DMA_IT_TCIF4);
          DMA_ClearFlag(DMA1_Stream4,DMA_IT_TCIF4);
  }
}

void DMA1_Stream3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Stream3,DMA_IT_TCIF3) != RESE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Stream3,DMA_IT_TCIF3);
          DMA_ClearFlag(DMA1_Stream3,DMA_IT_TCIF3);
  }
}

网友B(2024-01-12):
有没有stm32f205的标准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stm32f205的标准库?

F2的标准库软件包里面应该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2的标准库软件包里面应该有的。

下载下来是HAL库,还不带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下来是HAL库,还不带例程

F4的HAL库我倒是用过,SPI飞线跑的10.5MHz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