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窗口上画图

楼主(2018-01-11):
用GUIBuilder建了一个Window,上面添加了一个text,用window的timer回掉刷新text
1.text 1秒刷新,刷新时文本有闪烁
2.向在文本右侧显示一个圆,用GUI_DrawCircle不成功,用了窗口管理器就不能用2D图形库在上面直接绘图了吗?如果是的话,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谢谢版主

网友A:
1. 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在GUI_Init函数后就调用,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2. 2D图形在窗口上的任意绘制,学习下新版emWin教程的第65章。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extra=page%3D1

楼主(2018-03-06):
引用 网友A:
1. 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在GUI_Init函数后就调用,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2. 2D图形在窗口上 ...

窗口左边是一个文本框,显示的是传感器的值,右边是绘制的2D图形,刷新的时候文本不闪烁,但是2D图形闪烁比较严重,楼主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改用WM_PAINT消息处理就不闪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