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显示卡顿的问题

楼主(2018-01-11):
硬汉你好: 使用guibuilder创建了一些控件,然后在button控件回调函数中添加了流位图。刷新界面的时候,明显看到其他控件先显示出来比如EDIT,然后button控件流位图和才显示出来,为什么啊?

网友:
如果流位图是存在SD卡里面,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用C格式的位图测试下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是先吧SD卡中的内容拷贝到sdram中了,以后每次都是直接显示,这样也正常吗?   位图我也测试过了,位图我做的背景,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先吧SD卡中的内容拷贝到sdram中了,以后每次都是直接显示,这样也正常吗?   位图我也测试过了,位图我 ...

拷贝到SDRAM后,最好再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调用存储设备的API函数刷,看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