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cJSON接收解析多次后失败

楼主(2018-01-11):
最近移植了cJSON代码作为数据交换,发现接收解析数据几十次后,就不能再解析数据。
增大堆栈都到十多K也不行。不知大家遇到过吗?谢谢!

楼主:
接收数据和格式是正确,就是不能解析了

网友:
不出意外是你动态内存分配问题,cJSON里面有个动态内存分配,使用要注意,用完了一定要记得释放。

楼主:
我估计也是内存问题,已经用cJSON_Delete释放内存,暂时用原子内存管理,硬汉有CJSON例程吗

网友:
内存不够了吧  解析完之后记得释放内存   要不再多内存不够用

网友:
root = cJSON_Parse(message_body);
    if(root != NULL)
    {

        pSub = cJSON_GetObjectItem(root, "billId");
        if(pSub != NULL)
        {

        pSub = cJSON_GetObjectItem(root, "time");
        if(pSub != NULL)
        {
            if(MQTT_Debug_EN)
                printf("time:%lld\r\n", pSub->valueint);
        }
  }
cJSON_Delete(root);

/*********************修改cJson内存为外部sdram内存*******************/
void cJSON_InitHooks(cJSON_Hooks* hooks)
{
    if (!hooks) { /* Reset hooks */
        cJSON_malloc = SRAMEXmalloc;
        cJSON_free = SRAMEXfree;
        return;
    }

        cJSON_malloc = (hooks->malloc_fn)?hooks->malloc_fn:SRAMEXmalloc;
        cJSON_free         = (hooks->free_fn)?hooks->free_fn:SRAMEXfree;
}

楼主:
已解决,确实内存问题。看CJSON官方教程,即使遇到(root == NULL)仍然要cJSON_Delete(root)
网上大部分遇到(root == NULL)则直接return,是没释放内存,楼上也是OK的,谢谢大家!

网友:
内存申请不要用原子的my_free和my_mallco,

static void *(*cJSON_malloc)(size_t sz) =malloc;
static void (*cJSON_free)(void *ptr) =free;

我之前也测试过,使用原子的内存管理测试60来条指令就不行,但是使用正常的这个测试了1天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
堆栈也要适当增加一些,我现在的一个项目就一直这么用的,和上午通讯没有什么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