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一下,用V4的STMF103的V4-108_WM8978录音和放音例程,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后,为什么会放音会没反应的?

楼主(2018-01-11):
请问一下,用V4的STMF103的V4-108_WM8978录音和放音例程,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后,为什么会放音会没反应的?

网友:
这个例子忘了初始化外部SRAM了,下面是我修改好的,你测试下是否还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再交流

网友A:
我看到例程用了外部2M SRAM做缓存的,但这个缓存很贵很贵,能否有其他推荐?如果用几十K内部SRAM做缓存,然后把数据写入SPI Flash,效果会怎样?@eric201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例程用了外部2M SRAM做缓存的,但这个缓存很贵很贵,能否有其他推荐?如果用几十K内部SRAM做缓存,然 ...

这个是V4板子的,比较便宜或者网上买个ISSI的62低速系列,比较便宜,弄个256KB即可。

V5板子那个是61系列的高速SRAM,比较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V4板子的,比较便宜或者网上买个ISSI的62低速系列,比较便宜,弄个256KB即可。

V5板子那个是61 ...

IS62WV25616BLL,这颗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62WV25616BLL,这颗可用?

没问题。便宜又实惠

网友A:
哎呀,eric2013版主 ,STM32F407VGT6 似乎接不IS62WV25616B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eric2013版主 ,STM32F407VGT6 似乎接不IS62WV25616BLL?

可以的,需要使用地址线和数据线复用的方式,稍麻烦。

网友:
那还是用144PINs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