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综合Demo滑动切换效果不佳

楼主(2018-01-14):
页面切换时效果不怎么流畅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5寸显示屏的800*480分辨率,可能滑动效果稍差些,当前主要是对7寸屏优化的较多。
另外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  如果是电阻屏,务必记得做触摸校准,校准准确些。
2。程序下载进去后,断电1分钟后上电测试。
3。滑动的距离跟实际滑动关系是1:1,一定要滑动够半屏距离才会切换下一屏。这点要特别注意。

我这里测试还行,效果还可以,详情看之前的视频演示即可: 链接
如果觉得还是不够流畅的话,F429性能就这样了,毕竟是单片机,跟手机处理器差距比较大。

ps:帮你修改了下题目,方便其他网友查看。

网友B(2022-08-03):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5寸显示屏的800*480分辨率,可能滑动效果稍差些,当前主要是对7寸屏优化的较多。
另外特别注 ...

请问完全滑不了,跟个jpg一样,是哪除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完全滑不了,跟个jpg一样,是哪除了问题?

电阻屏还是电容屏。

1、电阻屏的话,先做触摸校准。
2、电容屏的话,此贴升级文件。
V6的emWin例程升级7寸,5寸和4.3寸的GT811触摸到GT911的简单方法,仅需替换bsp_gt811和bsp_touch文件即可(2018-08-27 V1.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66

还是有问题,加V6开发板售后群,联系我们解决:137692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