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如何使FreeRTOS任务设计更合理?

楼主(2018-01-15):
现在想要将裸机程序改成FreeRTOS的,就想请教一下如何设计任务更加合理,都有一些什么要求?

网友A:
这个需要不断的经验积累,因地制宜,当前阶段可以先安装任务重要性和功能,分配不同的任务。先把这个实现了,然后在优化任务间通信方式使其可以更高效率的干活。

另外我们教程的这个章节可以先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不断的经验积累,因地制宜,当前阶段可以先安装任务重要性和功能,分配不同的任务。先把这个实现了 ...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不断的经验积累,因地制宜,当前阶段可以先安装任务重要性和功能,分配不同的任务。先把这个实现了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17 * 1024 ) )//RTOS内核总计可用的有效RAM大小这个定义,可以定义多大,我是103re的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17 * 1024 ) )//RTOS内核总计可用的 ...

你的所有任务创建后,一个动态内存剩余函数,返回下还剩余多少,你就可以按实际大小配置了,单一定要有25%以上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所有任务创建后,一个动态内存剩余函数,返回下还剩余多少,你就可以按实际大小配置了,单一定要有25 ...

我看了,一般情况下就用掉22个字左右,但是我留的是512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般情况下就用掉22个字左右,但是我留的是512的

另外这个章节也学习下,比较重要,涉及到任务栈大小的分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个章节也学习下,比较重要,涉及到任务栈大小的分配问题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