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官方USB HOST识别U盘如何调高读写速度

楼主(2018-01-15):
请问官方USB HOST识别U盘如何调高读写速度

网友A:
只能用高速接口了,由于STM32没有带高速PHY,必须得外接PHY芯片。

自带的那个PHY仅支持全速,理论最大速度是1.5MB/S,实际速度也就500KB - 1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高速接口了,由于STM32没有带高速PHY,必须得外接PHY芯片。

自带的那个PHY仅支持全速,理论最大速 ...

恩恩,就是自带的,如何稍微调节一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就是自带的,如何稍微调节一下呢?

速度就这样了,你现在的测试速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