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bootloader 跳转成功不执行

楼主(2018-01-16):
stm32 bootloader 参考官方例程,JumpToApp, 里面没有直接就调转了,也没有关中断。看到有些帖子说要关闭中断,代码如下:
void JumpToApp(void)
{
        __set_PRIMASK(1);
        if(((*(__IO uint32_t*)AppAddress) & 0x2FFC0000 ) == 0x20000000)
        {
               __ASM("CPSID  I");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

添加了__set_PRIMASK(1) 和__ASM("CPSID  I")
请问楼主跳转之前都要做什么准备工作?

网友A:
if(((*(__IO uint32_t*)AppAddress) & 0x2FFC0000 ) == 0x20000000)这个地址判断对吗? 要根据你固件大小相应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__IO uint32_t*)AppAddress) & 0x2FFC0000 ) == 0x20000000)这个地址判断对吗? 要根据你固件大小相 ...

这个是对的,现在的现象并不是每次都跳转不成功,只是有一定的概率出现跳转过去没反应的情况。

楼主:
我的项目和常见的IAP不一样,我的bootloader并不接收文件,Flash分为三块,第一块是boot区,第二块是APP区,第三块是升级文件交换区。
我是在用户APP接收升级文件放在交换区,然后复位进入bootloader, bootloader检查交换区的时间戳比APP文件的新并且校验通过,就用交换区文件的覆盖APP,然后跳转。
现在有两个项目一个是F4的,在bootloader的JumpToApp里关中断,跳转成功,执行完外设初始化完后,不知道卡在哪里,就被看门狗复位了
一个是L4的项目,JumpToApp里不关中断有时候就会跳转过去没动静,关了中断后就每次跳转APP都可以运行。APP都是跑FreeRTOS

网友B:
APP中断向量表重映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P中断向量表重映射没有?
  /* Configure the Vector Table location add offset address ------------------*/
#ifdef VECT_TAB_SRAM
  SCB->VTOR = SRAM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SRAM */
#else
  SCB->VTOR = FLASH_BASE | 0x20200;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endif

在system_stm32f4xx.c的void SystemInit(void)中设置了

网友C:
没有仔细看你的程序, 我之前出现跳转成功但是不执行是因为优化等级-O2的原因, -O1就没问题了, 我是Free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仔细看你的程序, 我之前出现跳转成功但是不执行是因为优化等级-O2的原因, -O1就没问题了, 我是FreeRTOS ...

我一直开O3。我现在是有的项目boot关中断,有的不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开O3。我现在是有的项目boot关中断,有的不关。

貌似在跳转前关闭所有中断,再在 app 里面开启

网友D(2024-05-16):
【经验分享】无法使用内置 Bootloader 的 DFU 方式进行固件升级   https://shequ.stmicroelectronics.cn/thread-633424-1-1.html

网友D:
之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发现要调整一下顺序,否则滴答定时器关不掉,影响跳转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使用HSI时钟*/ HAL_RCC_DeInit();  /*关闭滴答定时器,恢复到默认值*/ SysTick->CTRL = 0; SysTick->LOAD = 0; SysTick->VAL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