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在kell5中有没有FreeRTOS的调试插件?

楼主(2018-01-16):
各位,我现在使用的是kell5来写FreeRTOS,有没有kell5的可视化调试插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程序中有在线升级,在程序中需要重订中断向量表,kell中需要配置地址,在IAR中如何设置呢?

网友A:
Keil5中没有什么好的插件,IAR中貌似有,可是功能很弱,可以试试SysView。配置向量表,同Keil大致相同,只是设置的地方不同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5中没有什么好的插件,IAR中貌似有,可是功能很弱,可以试试SysView。配置向量表,同Keil大致相同,只 ...

IAR中的插件看任务堆栈还需要自己计算,而且不是实时的,sysview我也试过了,一直配置不成功,好像和jlink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IAR中的插件看任务堆栈还需要自己计算,而且不是实时的,sysview我也试过了,一直配置不成功,好像和jlin ...

如果你使用了ARM的CMSIS-RTOS封装层,应该可以使用MDK的调试组件展示任务栈使用情况的,如果没有,串口打印即可,简单省事。

网友C(2020-03-06):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使用了ARM的CMSIS-RTOS封装层,应该可以使用MDK的调试组件展示任务栈使用情况的,如果没有,串口打 ...

今天使用FreeRTOS CMSIS-RTOS V2封装层  MDK尽然识别不到使用了OS。V1还能够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使用FreeRTOS CMSIS-RTOS V2封装层  MDK尽然识别不到使用了OS。V1还能够识别。

可以识别,最好用5.26及其以上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