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教程] 【RL-TCPnet网络教程】第51章 RL-TCPnet中Ajax使用方法

楼主(2018-01-16):
第51章      RL-TCPnet中Ajax使用方法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RL-TCPnet中Ajax的实现方法,特别是具体的执行过程说明。关于这点非常有必要讲解下,否则后面学习了Ajax也是云里雾里。
51.1 初学者重要提示
51.2 为什么使用Ajax及其优势
51.3 Ajax执行流程举例
51.4 官方手册中做的举例
51.5      总结

51.1  初学者重要提示
      学习本章节前,请务必保证已经学习了第48,49和50章,这三章的基础知识非常重要,否则学习本章节将比较吃力。

51.2  为什么使用Ajax及其优势
       使用RL-TCPnet脚本语言将动态数据传递给JavaScript对象,可以让用户轻松构建复杂的HTML页面。但是,如果用户尝试显示频繁更改的数据就非常不方便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是让用户按浏览器的刷新按钮或在HTML代码的<head>部分添加刷新标签。
<meta http-equiv = "refresh" content="600">

      虽然这样做可以解决,但是这种方法有两个问题:
1、首先,由于这种方法需要重新加载整个页面,会导致屏幕闪烁,用户体验差。
2、其次,浏览器必须再次下载整个页面,速度很慢并且消耗带宽。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使用第50章为大家讲解的Ajax(异步JavaScript+XML)。Ajax使用XML管理需要动态更新的数据,然后将该数据以HTML代码中设置的更新率定时发给浏览器。
      使用Ajax有如下优势:
1、动态应用数据以单个TCP数据包发送,提供非常快的更新速率且消耗带宽小。
2、浏览器可以使用XML更新网页,而无需重新加载整个页面,如此就实现了网页中动态对象无闪烁的、实时的更新。
3、由于Ajax技术是将页面处理从Web服务器移动到本地计算机,JavaScript脚本在本地计算机上处理网页并生成网页更新,Web服务器的负担小,可以同时处理更多的客户端。

楼主:
51.3 Ajax执行流程举例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Ajax在RL-TCPnet中的工作原理,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创建一个如下所示的控制界面。8个复选框用来反馈板子上8个实体按键的状态。“Refresh”按钮用于手动刷新8个复选框的状态,而“Periodic”复选框用于开启周期性更新8个复选框的状态。

      使用Ajax需要用户添加官方做好的JavaScript文件xml_http.js(以MDK4.74为例,在MDK安装目录的C:\Keil_v474\ARM\RL\TCPnet\Java文件里面)。XML管理的动态更新数据也要单独创建一个文件。XML文件的后缀名是.cgx,跟CGI脚本文本的后缀cgi要区分开。
      首先来看buttons.cgi文件的代码,重点看标签<script></script>之间的JavaScript函数和标签<form></form>之间的输入表单。
#------------------------------------------------

# HTML script in buttons.cgi

#------------------------------------------------

t <html><head><title>Button inputs</title>

t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xml_http.js"></script>

t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 Define URL and refresh timeout

t var formUpdate = new periodicObj("buttons.cgx", 300);

t function periodicUpdate() {

t  if(document.getElementById("refreshChkBox").checked == true) {

t   updateMultiple(formUpdate);

t   periodicFormTime = setTimeout("periodicUpdate()", formUpdate.period);

t  }

t  else

t   clearTimeout(periodicFormTime);

t }

t </script></head>

i pg_header.inc

t <h3 align="center">
Buttons on the board</h3>

  20. t This page allows you to monitor on board buttons state.

  21. t  Periodic screen update is based on xml technology. This results in smooth

  22. t  flicker-free screen update.

t  Press a button on an evaluation board and observe the change on the screen.</font></p>

t <form action="buttons.cgi" method="post" id="form1" name="form1">

t <table border="0" width=99%><font size="3">

t <tr bgcolor=#aaccff>

t  <th width=40%>Item</th>

t  <th width=60%>Status</th>

t </tr>

t <tr>

t  <td><img src="pabb.gif">Buttons [7..0]:</td>

t  <td align="center">

t   <input type="checkbox" disabled id="button7">7

t   <input type="checkbox" disabled id="button6">6

t   <input type="checkbox" disabled id="button5">5

t   <input type="checkbox" disabled id="button4">4

t   <input type="checkbox" disabled id="button3">3

t   <input type="checkbox" disabled id="button2">2

t   <input type="checkbox" disabled id="button1">1

t   <input type="checkbox" disabled id="button0">0

t  </td>

t </tr>

t </font></table>

t <p align="center">

t  <input type="button" id="refreshBtn" value="Refresh" onclick="updateMultiple(formUpdate)">

t  Periodic:<input type="checkbox" id="refreshChkBox" onclick="periodicUpdate()">

t </p></form>

i pg_footer.inc

. End of script must be closed with period.

从上面的输入表单中可以看出:
(1)创建了8个复选框checkbox。
(2)一个刷新按钮button。
(3)还有一个控制周期刷新的复选框checkbox。

51.3.1 点击按钮实现的单次更新过程
      当用户在浏览器上按下按钮button时,会触发buttons.cgi文件中设置的按钮触发事件onclick=“updateMultiple(formUpdate)”,从而浏览器会从服务器下载JavaScript函数updateMultiple()并执行,函数updateMultiple是在xml_http.js文件中实现:
/*----------------------------------------

* xml_http.js

*---------------------------------------*/

function updateMultiple(formUpd, callBack, userName, userPassword) {

xmlHttp = GetXmlHttpObject();

if(xmlHttp == null) {

  alert("XmlHttp not initialized!");

  return 0;

}

xmlHttp.onreadystatechange = responseHandler;

xmlHttp.open("GET", formUpd.url, true, userName, userPassword);

xmlHttp.send(null);

function responseHandler(){

  if(xmlHttp.readyState == 4) { //response ready

   if(xmlHttp.status == 200) { //handle received data

    var xmlDoc = xmlHttp.responseXML;

    if(xmlDoc == null)

     return 0;

    try {  //catching IE bug

     processResponse(xmlDoc);

    }

    catch(e) {

     return 0;

    }

    /* Callback function for custom update. */

    if (callBack != undefined)

     callBack();

   }

   else if(xmlHttp.status == 401)

    alert("Error code 401: Unauthorized");

   else if(xmlHttp.status == 403)

    alert("Error code 403: Forbidden");

   else if(xmlHttp.status == 404)

    alert("Error code 404: URL not found!");

  }

}

}

函数updateMultiple的形参是formUpdate,这个是在buttons.cgi文件中创建的JavaScript对象:
#--------------------------------------

# buttons.cgi

#--------------------------------------

t var formUpdate = new periodicObj ("buttons.cgx", 300);

而函数periodicObj也是在xml_http.js中实现,定义了周期性更新的文件,时间单位ms。这里是浏览器300ms后下载一次buttons.cgx文件进行更新。
/* Objects templates */

function periodicObj(url, period) {

this.url = url;

this.period = (typeof period == "undefined") ? 0 : period;

}

buttons.cgx文件的实现如下。
#--------------------------------------

# Buttons.cgx

#--------------------------------------

t <form>

c y0

c y1

c y2

c y3

c y4

c y5

c y6

c y7

t </form>

对于XML文件来说,仅写入要更新的元素即可,并以标签<form>开始,标签</form>结束。这个XML文件里面也有CGI脚本命令,会触发HTTP_CGI.c文件中的脚本解析函数cgi_func的执行:
/*---------------------------------------

* cgi_func() in HTTP_CGI.c

*--------------------------------------*/

case 'y':

len = sprintf (

(char*) buf,

"<checkbox><id><button%c</id> <on>%s</on></checkbox>",

env [1],

(get_button () & (1<<(env [1]-'0'))) ? "true" : "false"

);

break;

几条脚本命令全部解析后,就会返回8个checkbox的状态给浏览器,即buttons.cgx文件中的代码会全部传给浏览器进行更新。
<!-----------------------------------------

# Generated XML

#----------------------------------------->

<form>

<checkbox><id>button0</id><on>true</on></checkbox>

<checkbox><id>button1</id><on>false</on></checkbox>

<checkbox><id>button2</id><on>false</on></checkbox>

<checkbox><id>button3</id><on>false</on></checkbox>

<checkbox><id>button4</id><on>false</on></checkbox>

<checkbox><id>button5</id><on>false</on></checkbox>

<checkbox><id>button6</id><on>false</on></checkbox>

<checkbox><id>button7</id><on>false</on></checkbox>

</form>

特别注意:
1、XML文件buttons.cgx中的每行语句不可超过120个字符。
2、函数cgi_func返回的XML代码中不能有空格和回车换行符。
3、XML文件的后缀务必要是cgx,防止WebServer的脚本解析器无法正确识别。

51.3.2 选中复选框后的周期性更新过程
      如果用户选中了定期更新复选框,浏览器将调用函数periodicUpdate()并执行。
#--------------------------------------

# buttons.cgi

#--------------------------------------

t function periodicUpdate() {

t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 ("refreshChkBox").checked == true) {

t updateMultiple (formUpdate);

t periodicFormTime = setTimeout ("periodicUpdate ()",formUpdate.period);

t } else {

t clearTimeout (periodicFormTime);

t }

t }

1、这个JavaScript函数在buttons.cgi文件中的<head>标签里面,主要功能是通过判断复选框是否选中了,如果选中了,将调用函数updateMultiple,更新8个复选框的状态并返回给浏览器。并通过函数setTimeout启动了一个单次定时器,设置时间为formUpdate.period,单位毫秒。时间到后会再次调用函数periodicUpdate,从而实现了周期更新的效果。
2、如果复选框取消选中或者未选中,调用函数clearTimeout停止开启的单次定时器。
3、关于JavaScript的定时器函数说明,看此贴: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36101

       至此,通过Ajax就实现了网页的局部刷新,实际效果极佳。

楼主:
51.4 官方手册中做的举例
       第 3 章 3.4 小节里面说的参考资料 rlarm.chm 文件里面也有一个Ajax的举例说明,可以参考学习:

楼主:
51.5   总结
            关于本章节的知识点还是比较重要的,需要初学者务必掌握,下一章节将进行实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