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一下Modbus RTC偶校验程序应该如何改

楼主(2018-01-16):
看了 开发板_MODBUS教程说明,才知道标准协议应该是偶校验,没有校验要二个停止位可是再看例程 配置的是 9600 N 8.1。。为什么没有按说明来写程序呢,,很多PLC确实是偶校验多

二个停止位怎么操作,,有些单片要可以配,我现在用的是Stm32f030.好像没有二个停止位的配置,不知道怎么操作

如果用偶校验,配置里改一下偶校验,那接收到的数据那里怎么去判断这个校验,,有没有例程看看

网友A:
STM32的奇偶校验配置比较简单,硬件自动支持的,发送时自动生成奇偶校验位,接收时进行奇偶校验检查,检查寄存器USART_SR寄存器的PE位即可。你用MODBUS检查不检查都没有关系,因为已经有CRC校验,足够了。
另外停止位支持几个,看手册,比如F4,F1,支持0.5,1,1.5或者2个。

下面是配置8位数据,一位校验位,偶校验。

网友:
剩下找个PLC倒腾下,就调试通了,很好弄的,后面有什么问题继续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奇偶校验配置比较简单,硬件自动支持的,发送时自动生成奇偶校验位,接收时进行奇偶校验检查,检查 ...

例程里,我直接改成偶校验,通信不上,接收不到数据了。。你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程里,我直接改成偶校验,通信不上,接收不到数据了。。你试试

我这里两块开发板测试,偶校验没问题啊,就是我前面说的方法。

强烈建议你先研究下Modbus是怎通讯的,再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两块开发板测试,偶校验没问题啊,就是我前面说的方法。

强烈建议你先研究下Modbus是怎通讯的, ...

恩,
弄好了,我设置了奇偶校验,但是数据位没有改成9位,还是8位,所以没通信上,不仔细,唉

我玩了10年的modbus,都是无校验的

例程写的挺好,整个框架比我的确实好太多了,向你们学习,现在尽量按这个模式来,就是有点太占空间了,现在用的16K的小容量,有点吃不消了,尽量在精简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弄好了,我设置了奇偶校验,但是数据位没有改成9位,还是8位,所以没通信上,不仔细,唉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