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请教一个关于DP83848C驱动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8-01-17):
在初始化中void init_ethernet (void) ,如果我将  /* Put the DP83848C in reset mode *///  write_PHY (PHY_REG_BMCR, PHY_BMCR_RESET); //不屏蔽的话,网络芯片可能不工作

经过调试发现
  /* Wait for hardware reset to end. */
  for (tout = 0; tout < TIMEOUT; tout++) {
    regv = read_PHY (PHY_REG_BMCR);
    if (!(regv & PHY_BMCR_RESET)) {
      /* Reset complete */
      break;
    }
  }

这步能够成功,在下面一步
    write_PHY (PHY_REG_BMCR, PHY_AUTO_NEG);
    /* Wait to complete Auto_Negotiation. */
    for (tout = 0; tout < TIMEOUT; tout++)
        {
                regv = read_PHY (PHY_REG_BMSR);
                if (regv & PHY_AUTO_NEG_DONE)
                {

                        /*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
                        break;
                }
    }

开始失败,请问这个是硬件方面的问题吗?谢谢您。

网友:
读出ID成功了没,这个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