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的单色屏的LISTVIEW无法显示网格线

楼主(2018-01-17):
如题,我在STM32F429上跑STemWin,我用的是一个单色屏,使用LISTVIEW的时候始终不能显示网格线,能不能请各位大神帮帮忙呢?

网友A:
使用模拟器测试GUICC_1单色效果看看,如果也没有,那就是不会显示出来。

另外就是Grid可以通过函数LISTVIEW_SetDefaultGridColor()设置,注意,这个函数一定要在GUI_Init函数后就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模拟器测试GUICC_1单色效果看看,如果也没有,那就是不会显示出来。

另外就是Grid可以通过函数LISTV ...

太好了,非常感谢,我调试了好多天都没有调试出来,终于可以了啊,居然这句话要在初始化之后就用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模拟器测试GUICC_1单色效果看看,如果也没有,那就是不会显示出来。

另外就是Grid可以通过函数LISTV ...

能不能再问下,LISTVIEW的单个单元格,怎么选中啊,我是用了LISTVIEW_EnableCellSelect(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VIEW_0), 1);函数,但是感觉上没有选中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再问下,LISTVIEW的单个单元格,怎么选中啊,我是用了LISTVIEW_EnableCellSelect(WM_GetDialogItem ...

调用函数LISTVIEW_EnableCellSelec就已经使能了。

你可以尝试设置下选中状态的背景色看看。LISTVIEW_SetDefaultBkColor()
这个函数也要在GUI_Init函数后就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函数LISTVIEW_EnableCellSelec就已经使能了。

你可以尝试设置下选中状态的背景色看看。LISTVIEW_S ...

初始化的时候修改后,没有选中的单元格背景色是对的,但是选中的还是没有改变呢?这样就不知道到底是选中的哪个单元格了。
LISTVIEW_SetDefaultBkColor(LISTVIEW_CI_SEL, GUI_WHITE);
LISTVIEW_SetDefaultTextColor(LISTVIEW_CI_SEL, GUI_BLACK);

LISTVIEW_SetDefaultBkColor(LISTVIEW_CI_SELFOCUS, GUI_BLACK);
LISTVIEW_SetDefaultTextColor(LISTVIEW_CI_SELFOCUS, GUI_WHITE);

LISTVIEW_SetDefaultBkColor(LISTVIEW_CI_UNSEL, GUI_WHITE);
LISTVIEW_SetDefaultTextColor(LISTVIEW_CI_UNSEL, GUI_BLAC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始化的时候修改后,没有选中的单元格背景色是对的,但是选中的还是没有改变呢?这样就不知道到底是选中 ...

这个不清楚了,现在手头没有黑白屏帮你测试。

你在模拟器上设置成黑白屏,测试是否可以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清楚了,现在手头没有黑白屏帮你测试。

你在模拟器上设置成黑白屏,测试是否可以正常用。

我在模拟器上都正常了,但是单色屏上就是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模拟器上都正常了,但是单色屏上就是还是不行

这个就有些纠结了,那就得排查移植问题了。另外就是换个其他的emWin库版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