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中文字库芯片咨询
超越昨天

楼主(2018-01-17):
我现在用RA8875做LCD驱动,现在想显示中文,所以要加个字库芯片,但GT23L32S4W采购说已经停产,有没有人做这中文显示的,请帮忙提供一款与RA8875配合且目前比较常用的字库芯片,谢谢。

网友A:
不需要,参考我们论坛置顶帖V5网盘里面RA8875的原理图,外挂一个spi flash就好了,将字库烧录进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参考我们论坛置顶帖V5网盘里面RA8875的原理图,外挂一个spi flash就好了,将字库烧录进去即可。

请问里面有没有相关例程?如何烧录?我找了一下,没有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里面有没有相关例程?如何烧录?我找了一下,没有找到。

简单点淘宝弄个SPI Flash烧录器,很便宜。或者弄个SD等方式加载到SPI Flash。

又或者这个帖子,也不错:http://forum.banana-pi.org/t/bpi ... e-with-arduino/3026

我们烧录是通过V5出厂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淘宝弄个SPI Flash烧录器,很便宜。或者弄个SD等方式加载到SPI Flash。

又或者这个帖子,也不错 ...

老师,再问一下,如果我想做个中英文切换的界面,是不是得有一个语言的标志位,然后在每个界面初始化的时候根据标志位去显示相应的语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再问一下,如果我想做个中英文切换的界面,是不是得有一个语言的标志位,然后在每个界面初始化的时 ...

是的,类似我们的这个ATM机的例子,挺方便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highlight=A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类似我们的这个ATM机的例子,挺方便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 ...

再问一下,如果我在RA8875外挂一个FLASH用于存储字库,我想问题一下,这些字库有没有标准的字库下载,还是自已生成放到FLASH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如果我在RA8875外挂一个FLASH用于存储字库,我想问题一下,这些字库有没有标准的字库下载,还 ...

有,从论坛置顶帖V5板子出厂程序里面找下,有个2MB大小的字库文件,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从论坛置顶帖V5板子出厂程序里面找下,有个2MB大小的字库文件,就是。

谢谢!我明白怎么外挂FLASH怎么烧录字库替代集通字库芯片了,现在我是想怎么显示汉字,
1)之前我程序都是英文的,如下:我直接把下面英文字符换成中文。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_main[]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RUNTOOL",           0,                       0,  0,  644,480,0,0},//FRAMEWIN_CF_MOVEABLE
    { TEXT_CreateIndirect,      "RUN TOOL",          GUI_ID_TEXT5,            -2, 21, 640,32,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Final Target:",     GUI_ID_TEXT1,            5,  147,193,29, 0,0},
2)然后这个字体(红色部分)怎么设置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GUI_Font24B_ASCII);
3)在RA8875初始化的时候是不是要对外挂FLASH进行初始化,在V5出厂程序中没有找到。
因为初学,问的比较简单,请多理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明白怎么外挂FLASH怎么烧录字库替代集通字库芯片了,现在我是想怎么显示汉字,
1)之前我程序都 ...

没事的。

emWin不支持RA8875的外挂字库芯片,因为这个字库芯片是由RA8875自己操作的,emWin无法参与到里面,所以暂时无法得到emWin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

emWin不支持RA8875的外挂字库芯片,因为这个字库芯片是由RA8875自己操作的,emWin无法参与到 ...

我用的是UCGUI,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UCGUI,可以不?

也不行的,UCGUI无法参与到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行的,UCGUI无法参与到里面。

不行我就用字库解决吧,例程中有个SIMSUN_13.c的字库,但我要24的字库,网上还找不到下载的地方,你知道在那里可以下载到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我就用字库解决吧,例程中有个SIMSUN_13.c的字库,但我要24的字库,网上还找不到下载的地方,你知道 ...

可以学习下我们新版emWin教程,各种编码各种方式都做了讲解: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