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IMAGE 圖片如何旋轉顯示

楼主(2018-01-18):
如提:
初起使用EMWIN看了範例,卻還是無法理解如何使用GUIBuilder里的IMAGE原件顯示圖片
並可以旋轉圖片
知道要用GUI_MEMDEV_Rotate但如何架構起來
還請指教
想達到效果
使用BUTTON可以正轉或反轉控制,也可控制旋轉的速度

网友A:
旋转图片不要使用IMAG控件,它是个控件。你要使用位图,也就是纯图片显示。

旋转方法看emWin手册的这个例子,先研究下如何旋转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图片不要使用IMAG控件,它是个控件。你要使用位图,也就是纯图片显示。

旋转方法看emWin手册的这个 ...

我要如何在控件上顯示我的圖片
我用GUIBuilder  建了一個Framewin 三個BUTTON
要如何把旋轉到的位图顯示再Framewin 空白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如何在控件上顯示我的圖片
我用GUIBuilder  建了一個Framewin 三個BUTTON
要如何把旋轉到的位图顯 ...

IMAGE控件不能旋转。

你的这个就用我上面截图的方法即可,展示在空白处,就是在FrameWin的WM_PAINT消息里面搞,很容易的,尝试写个代码实际调试下,有什么问题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AGE控件不能旋转。

你的这个就用我上面截图的方法即可,展示在空白处,就是在FrameWin的WM_PAINT消 ...

這是我目前的寫法,但畫面一直顯示不出來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logo01 = {
  64, // xSize
  64, // ySize
  256, // BytesPerLine
  32,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logo01,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8888
};

    case ID_BUTTON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hLCD=GUI_MEMDEV_CreateFixed(100,100,bmlogo01.XSize,bmlogo01.YSize,GUI_MEMDEV_NOTRANS,GUI_MEMDEV_APILIST_32, GUI_COLOR_CONV_888);
                                hDst=GUI_MEMDEV_CreateFixed(100,100,100,100,GUI_MEMDEV_NOTRANS,GUI_MEMDEV_APILIST_32, GUI_COLOR_CONV_888);
                                GUI_MEMDEV_CopyFromLCD(hLCD);
                                GUI_MEMDEV_Select(hDst);
                                GUI_MEMDEV_Write(hLCD);
                                GUI_DrawBitmapEx(&bmlogo01,0,0,0,0,1000,1000);
                                GUI_MEMDEV_RotateHQ(hDst, hLCD,100/ 2,100/ 2,30 * 1000,1000);
                                GUI_MEMDEV_Select(0);
                                GUI_MEMDEV_CopyToLCDAt(hLCD, 100, 100);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我目前的寫法,但畫面一直顯示不出來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logo01 = {
  64, // xSize

你这个使用有误,现在先把我二楼的那种效果子在你的FrameWin上面显示,特别注意这个要在WM_PAINT消息里面做。
还是搞不定的话,我有时间了给你做个简单的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使用有误,现在先把我二楼的那种效果子在你的FrameWin上面显示,特别注意这个要在WM_PAINT消息里面 ...

我這麼寫還是沒出來,且整個畫面都是FrameWin連BUTTON都被覆蓋了呈現白底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GUI_MEMDEV_Handle hMemSource;
        GUI_MEMDEV_Handle hMemDest;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hMemSource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0,64,64,GUI_MEMDEV_NOTRANS,GUI_MEMDEV_APILIST_32, GUI_COLOR_CONV_888);
                hMemDest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0,100,100,GUI_MEMDEV_NOTRANS,GUI_MEMDEV_APILIST_32, GUI_COLOR_CONV_888);
                GUI_MEMDEV_Select(hMemSource);
                GUI_DrawBitmapEx(&bmlogo01,0,0,0,0,1000,1000);
                GUI_MEMDEV_Select(hMemDest);
                GUI_Clear();
                GUI_MEMDEV_Select(0);
                GUI_MEMDEV_RotateHQ(hMemSource, hMemDest,100/ 2,100/ 2, 30 * 1000, 1000);
                GUI_MEMDEV_CopyToLCDAt(hMemSource, 10, 64/ 2);
                GUI_MEMDEV_CopyToLCDAt(hMemDest, 100, 0);
                break;

楼主:
附上目前的code

想要呈現的昰
按下TURN_F BUTTON 圖片向左旋轉30度
按下TURN_R BUTTON 圖片向右旋轉30度
按下reset BUTTON 圖片還原

TURN_F BUTTON

TURN_F BUTTON

TURN_R BUTTON

TURN_R BUTTON

reset BUTTON

reset BUTTON

FramewinDLG.c

网友A:
看下面GIF效果,正反旋转

代码,有点乱,未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面GIF效果,正反旋转

謝謝
只是我不種怎麼會是用GUI_MEMDEV_WriteAt(hMemDest, 50, 50);
而不是GUI_MEMDEV_CopyToLCDAt(hMemDest, 50, 50);

我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只是我不種怎麼會是用GUI_MEMDEV_WriteAt(hMemDest, 50, 50);
而不是GUI_MEMDEV_CopyToLCDAt(hMem ...

剩下还有什么问题自己研究下吧,你的这个问题就交流这么多,不再交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