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 xTimerCreate时间不准

楼主(2018-01-18):
我的处理器是STM32F103.主频64M,内部RC倍频做的。现在发现一个问题,用freertos  xTimerCreate创建一个周期软件定时器,定时周期是1000.也就是周期1S.定时器回调函数里面有一个串口信息输出,发现在1S里面有8条串口信息输出,每次差不多都是8条。正确的应该是1S差不多就是1条,在误差的情况下2条也可以。这是什么原因呀,希望大家帮忙给解决一下呀

网友:
你FreeRTOSconfig里面配置的系统时钟是多少啊

网友:
确认两个问题
1. 你的主频时钟确认是在64MHz时钟下工作,确定方式是在RCC库函数里面有一个时钟获取函数,获取下看看。
2. 确认你配置的系统时钟节拍是多少,是不是配置的1000Hz,或者其他。在FreeRTOSConfig.h文件里面设置的。

楼主:
我确认了一下:  在这个文件里面配置的是64M,节拍配置的是1000
为了确认是不是64M,在运行RTOS前我加了一个串口信息输出,输出就是64000000下面图片是配置

FreeRTOSConfig.h

FreeRTOSConfig.h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确认了一下:FreeRTOSConfig.h  在这个文件里面配置的是64M,节拍配置的是1000
为了确认是不是64M,在运行 ...

可以这样验证,你在你建立的任务里面使用函数vTaskDelay延迟1s看看打印几次,如果也是8次左右,可以肯定是你的主频时钟或者你的FreeRTOSConfig.h配置有问题,如果正常就是你的定时器创建有问题。

楼主:
    AutoReloadTimer_Handle=xTimerCreate((const char*                    )"Timer",
                                                         (TickType_t                    )1000,
                                                      (UBaseType_t                    )pdTRUE,
                                                     (void*                                )Data_Save_Timer_ID,
                                                   (TimerCallbackFunction_t)AutoReloadCallback);

        xTimerStart(AutoReloadTimer_Handle,200);

楼主:
这是定时器创建和启动

楼主:
@eric2013  你说的对,vTaskDelay延时也不对,主频变为8M, vTaskDelay(2000)输出一个调试信息,结果2S是8条,主频变为64M,vTaskDelay(1000)结果1S也是8条,你帮忙看看FreeRTOSConfig.h哪有问题
/***************************************************************************************************************/
/*                                        FreeRTOS基础配置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USE_PREEMPTION                                        1                                               //1使用抢占式内核,0使用协程
#define configUSE_TIME_SLICING                                        1                                                                //1使能时间片调度(默认式使能的)
#define configUSE_PORT_OPTIMISED_TASK_SELECTION        1                                       //1启用特殊方法来选择下一个要运行的任务
                                                                                                    //一般是硬件计算前导零指令,如果所使用的
                                                                                                    //MCU没有这些硬件指令的话此宏应该设置为0!
#define configUSE_TICKLESS_IDLE                                        0                                       //1启用低功耗tickless模式
#define configUSE_QUEUE_SETS                                        1                                       //为1时启用队列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unsigned long)SystemCoreClock)//CPU频率  SystemCoreClock是64M我测试了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TickType_t)1000 )             //时钟节拍频率,这里设置为1000,周期就是1ms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16)                                    //可使用的最大优先级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unsigned short)128)                   //空闲任务使用的堆栈大小
#defin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30)                                    //任务名字字符串长度

#define configUSE_16_BIT_TICKS                                        0                                       //系统节拍计数器变量数据类型,
                                                                                                    //1表示为16位无符号整形,0表示为32位无符号整形
#define configIDLE_SHOULD_YIELD                                        1                                       //为1时空闲任务放弃CPU使用权给其他同优先级的用户任务
#define configUSE_TASK_NOTIFICATIONS            0                                       //为1时开启任务通知功能,默认开启
#define configUSE_MUTEXES                                                0                                       //为1时使用互斥信号量
#define configQUEUE_REGISTRY_SIZE                                8                                       //不为0时表示启用队列记录,具体的值是可以
                                                                                                    //记录的队列和信号量最大数目。
#define configCHECK_FOR_STACK_OVERFLOW                        0                                       //大于0时启用堆栈溢出检测功能,如果使用此功能
                                                                                                    //用户必须提供一个栈溢出钩子函数,如果使用的话
                                                                                                    //此值可以为1或者2,因为有两种栈溢出检测方法。
#define configUSE_RECURSIVE_MUTEXES                                0                                       //为1时使用递归互斥信号量
#define configUSE_MALLOC_FAILED_HOOK                        0                                       //1使用内存申请失败钩子函数
#define configUSE_APPLICATION_TASK_TAG                        0
#define configUSE_COUNTING_SEMAPHORES                        0                                       //为1时使用计数信号量

/***************************************************************************************************************/
/*                                FreeRTOS与内存申请有关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SUPPORT_DYNAMIC_ALLOCATION        1                                       //支持动态内存申请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size_t)(30*1024))                     //系统所有总的堆大小

/***************************************************************************************************************/
/*                                FreeRTOS与钩子函数有关的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0                                       //1,使用空闲钩子;0,不使用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1,使用时间片钩子;0,不使用

#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0                                       //为1启用可视化跟踪调试
#define configUSE_STATS_FORMATTING_FUNCTIONS        0                                       //与宏configUSE_TRACE_FACILITY同时为1时会编译下面3个函数
                                                                                                    //prvWriteNameToBuffer(),vTaskList(),
                                                                                                    //vTaskGetRunTimeStats()
/***************************************************************************************************************/
/*                                FreeRTOS与协程有关的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USE_CO_ROUTINES                                 0                                       //为1时启用协程,启用协程以后必须添加文件croutine.c
#define configMAX_CO_ROUTINE_PRIORITIES         ( 2 )                                   //协程的有效优先级数目

/***************************************************************************************************************/
/*                                FreeRTOS与软件定时器有关的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USE_TIMERS                                        1                               //为1时启用软件定时器
#define configTIMER_TASK_PRIORITY                        (configMAX_PRIORITIES-1)        //软件定时器优先级
#define configTIMER_QUEUE_LENGTH                        5                               //软件定时器队列长度
#define configTIMER_TASK_STACK_DEPTH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2)    //软件定时器任务堆栈大小

/***************************************************************************************************************/
/*                                FreeRTOS可选函数配置选项                                                      */
/***************************************************************************************************************/
#define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1
#define INCLUDE_vTaskPrioritySet                        1
#define INCLUDE_uxTaskPriorityGet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ete                                        1
#define INCLUDE_vTaskCleanUpResources                1
#define INCLUDE_vTaskSuspend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Until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                                        1
#define INCLUDE_eTaskGetState                                1
#define INCLUDE_xTimerPendFunctionCall                1
#define        INCLUDE_xTaskGetHandle                                        1
#define INCLUDE_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                1

/***************************************************************************************************************/
/*                                FreeRTOS与中断有关的配置选项                                                  */
/***************************************************************************************************************/
#ifdef __NVIC_PRIO_BITS
        #define configPRIO_BITS                       __NVIC_PRIO_BITS
#else
        #define configPRIO_BITS                       4
#endif

#define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15                      //中断最低优先级
#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5                       //系统可管理的最高中断优先级
#define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 (8 - configPRIO_BITS) )
#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8 - configPRIO_BITS) )

/***************************************************************************************************************/
/*                                FreeRTOS与中断服务函数有关的配置选项                                          */
/***************************************************************************************************************/
#define vPortSVCHandler         SVC_Handler
#define xPortPendSVHandler         PendSV_Handler
#define xPort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r

这是FreeRTOSConfig.h  这里面的配置内容.

网友:
先将你FreeRTOSConfig.h文件里面的SystemCoreClock修改成实际数值,如果是64MHz,就添64000000。

另外系统时钟的获取要调用如下函数来获取。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RCC_ClocksTypeDef  的定义如下:
/* Exported types ------------------------------------------------------------*/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SYSCLK_Frequency; /*!<  SYSCLK clock frequency expressed in Hz */
  uint32_t HCLK_Frequency;   /*!<  HCLK clock frequency expressed in Hz   */
  uint32_t PCLK1_Frequency;  /*!<  PCLK1 clock frequency expressed in Hz  */
  uint32_t PCLK2_Frequency;  /*!<  PCLK2 clock frequency expressed in Hz  */
}RCC_ClocksTypeDef;

楼主:
获取看了就是我设置的64000000上面是串口输出,上面的runing   是vTaskDelay(1000);输出的  管理员,你帮忙看看啥原因,系统可以跑起来,就是时间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获取看了就是我设置的64000000上面是串口输出,上面的runing   是vTaskDelay(1000);输出的  管理员,你帮 ...

务必用我上面说的函数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获取。

楼主:
就是用你那个函数获取的,然后串口打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你那个函数获取的,然后串口打印的

最后一招,我只剩下这一招了。你找个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然后在port.C文件的滴答定时器中断函数xPortSysTickHandler里面加个IO翻转,看看是不是1000Hz。

楼主:
那出现这个现象还有别的原因吗?

楼主:
void xPortSysTickHandler( void )
{
        /* The SysTick runs at the lowest interrupt priority, so when this interrupt
        executes all interrupts must be unmasked.  There is therefore no need to
        save and then restore the interrupt mask value as its value is already
        known - therefore the slightly faster vPortRaiseBASEPRI() function is used
        in place of portSET_INTERRUPT_MASK_FROM_ISR(). */
        vPortRaiseBASEPRI();
        {
                /* Increment the RTOS tick. */
                if( xTaskIncrementTick() != pdFALSE )
                {
                        /* A context switch is required.  Context switching is performed in
                        the PendSV interrupt.  Pend the PendSV interrupt. */
                        portNVIC_INT_CTRL_REG = portNVIC_PENDSVSET_BIT;
                }
        }
        vPortClearBASEPRIFromISR();
}
@eric2013  你好,我在port.c 这个文件里面添加了一个头文件所有的都正常了,任何一个头文件都可以,指示灯是正常,其他的输出也正常了,我定时器定时1s,串口1S就输出1次了,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void xPortSysTickHandler( void )
{
        /* The SysTick runs at the lowest interrupt priority, s ...

一般这种比较神奇的情况,你的程序模板应该有地方有问题,你查找下,或者重新移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