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下调试 RT1052用什么仿真器

楼主(2018-01-18):
看到板上各位如火如荼的开战了,想请教下调试 RT1052用什么仿真器? (1) Jlink V8/V9什么的还不支持吧?

(2) 淘宝上那种2,30元的CMSIS DAP仿真器能用吗?
(3) 各位大神们有没有推荐好用的下载器?

多谢多谢

网友:
根据 Embedded Artists的发布的手册说明
下载调试器可以是LPC-Link2 ,Keil ULINK ,ULINKplus  JLINK  CMSIS-DAP等全都支持了,JLINK最好V9,V10

网友:
看 野火用的就是 DAP

网友:
JLINK OB 2, 我试过可以用, 淘宝上买25块吧。
JLINK V9应该没问题。 V8我这边立马被识别出来为cl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