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429fs口挂载U盘问题

楼主(2018-01-18):
int USBH_USR_MSC_Application(void)
{
        //挂载U盘文件系统
        if(mount_usb()==FR_OK){
                CreateNewFile();
        }
}

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PA11和PA12  都是直接接到U盘上吗?然后加上5v和地
现在的情况是可以获取到U盘的基本信息,如厂家、编号什么的,获取U盘可用磁盘空间有时候能读出来,有时候读不出来

我在函数USBH_USR_MSC_Application中挂载U盘,并创建一个文件来测试,根据打印信息,插上U盘显示会一直进入函数USBH_USR_MSC_Applicatio(),这个是有什么问题吗?而且U盘也挂载不成功

在电脑上U盘插上去是U盘上的指示灯是闪烁的,然后闪烁一会之后会稳定亮,这个是我插在电脑上看到的正常的完整挂载的状况

插在板子上,发现是指示灯闪一会就直接灭了

请问硬汉哥各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usb移植是按照论坛发的usb2.2.0帖子操作的

网友:
使用我们FreeRTOS里面的USB Host例子模板移植测试下,这个还是稳定,例子是没有问题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