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GUI_RotatePolygon求助

楼主(2018-01-18):
关于GUI_RotatePolygon求助
void GUI_RotatePolygon(GUI_POINT * pDest,
const GUI_POINT * pSrc,
int NumPoints,
float Angle);
GUI_RotatePolygo 目标多边形pDest直的是什么找到的例子都是创建 PARAM类然后直接使用  Param.aPoints 输入pDest 但是找不到给  Param.aPoints 赋值的地方,pSrc 指向源多边形可以看出是被旋转多边形的形状,NumPoints是pSrc 的点数。求助旋转的圆心是怎么确定的Param.aPoints是如何被赋值的内容应该是什么。比如如果如果让一个三角形{  { -10,0},  { 10,0 },  {0,200},};以点400,400为中心旋转。GUI_RotatePolygo中前三个变量应该是什么。

网友:
可以把uCGUI3.98源码中这个函数弄出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旋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