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ollic TrueSTUDIO] Atollic TrueSTUDIO for STM32

楼主(2018-01-19):
Pro features are now free for STM32 developers
This acqusition is great news for all STM32-developers. STMicroelectronics wants to provide top-grade development tools at no charge to all STM32 developers. So now, with v9.0.0, Pro features are enabled for use with all STM32 devices. No license needed! Now you can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powerful debug features in the TrueSTUDIO debugger (using ST-Link or SEGGER J-Link). Among the most popular features are SWO tracing, fault analysis, FreeRTOS kernel-aware debugging and build/static stack analysis.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告知,刚刚我也在上他们官网论坛,就是找不到升级到9.0.0的更新说明,是不是要下载安装后才可以看。

另外我发现下载了Pro后要找FAE或者partner employees获取授权码。

网友:
9.0版的就是FOR STM32的。去除了其他芯片的支持和LISENCE系统。

网友:
今天早上打开邮箱就收到了该通知

网友:
TureSTUDIO的官网“有毒”,找了好几次新闻消息在哪里,原来隐藏在这里。
进入官网后,看左下角。

https://atollic.com/release-news ... m32-9-0-0-released/

Atollic TrueSTUDIO for STM32 9.0.0 is released
Atollic TrueSTUDIO for STM32 version 9.0.0 is the first STM32 dedicated as promised back in December 2017. The major changes are:
  • Lite and Pro are merged into only one TrueSTUDIO version for STM32 only unlocking Pro features for all STM32 users
  • No annoying marketing banners
  • No license system at all, hence no license required
  • Read more in the release e-mail and readme.txt
Download the latest version here: https://atollic.com/resources/download/

楼主:
之前安装简体中文,发现有一半是英文,很不爽就安装English,发现有一半是中文。。。
For STM32无法JLink 调试(换成了4.98驱动,自带6.多那个检测D版),甚至ST-Link都显示连接错误,同样的工程换成For ARM 8.1没问题,Jlink和ST-Link都没问题。
等等完善再用吧,免得采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安装简体中文,发现有一半是英文,很不爽就安装English,发现有一半是中文。。。
For STM32无法JLink  ...

看来问题还不少,非常感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