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ST做的一个FreeRTOS的CPU利用率统计方法

楼主(2018-01-20):
仅需下面两个文件即可:
使用方法:
1- in the _OS_Config.h file (ex. FreeRTOSConfig.h) enable the following macros :
      -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1
      -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1

2- in the _OS_Config.h define the following macros :
      - #define traceTASK_SWITCHED_IN()  extern void StartIdleMonitor(void); \
                                         StartIdleMonitor()
      - #define traceTASK_SWITCHED_OUT() extern void EndIdleMonitor(void); \
                                         EndIdleMonitor()

代码:
cpu_utils.c
/**
  ******************************************************************************
  * @file    cpu_utils.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1.0
  * @date    20-November-2014
  * @brief   Utilities for CPU Load calculation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c) 2014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NOTES **********************************************
To use this module, the following steps should be followed :

1- in the _OS_Config.h file (ex. FreeRTOSConfig.h) enable the following macros :
      -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1
      -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1

2- in the _OS_Config.h define the following macros :
      - #define traceTASK_SWITCHED_IN()  extern void StartIdleMonitor(void); \
                                         StartIdleMonitor()
      - #define traceTASK_SWITCHED_OUT() extern void EndIdleMonitor(void); \
                                         EndIdleMonitor()
*******************************************************************************/

/* Includes ------------------------------------------------------------------*/
#include "cpu_utils.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variables ---------------------------------------------------------*/

xTaskHandle    xIdleHandle = NULL;
__IO uint32_t  osCPU_Usage = 0;
uint32_t       osCPU_IdleStartTime = 0;
uint32_t       osCPU_IdleSpentTime = 0;
uint32_t       osCPU_TotalIdleTime = 0;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Application Idle Hook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vApplicationIdleHook(void)
{
  if( xIdleHandle == NULL )
  {
    /* Store the handle to the idle task. */
    xIdleHandle = xTaskGetCurrentTaskHandle();
  }
}

/**
  * @brief  Application Idle Hook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vApplicationTickHook (void)
{
  static int tick = 0;

  if(tick ++ > CALCULATION_PERIOD)
  {
    tick = 0;

    if(osCPU_TotalIdleTime > 1000)
    {
      osCPU_TotalIdleTime = 1000;
    }
    osCPU_Usage = (100 - (osCPU_TotalIdleTime * 100) / CALCULATION_PERIOD);
    osCPU_TotalIdleTime = 0;
  }
}

/**
  * @brief  Start Idle monito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tartIdleMonitor (void)
{
  if( xTaskGetCurrentTaskHandle() == xIdleHandle )
  {
    osCPU_IdleStartTime = xTaskGetTickCountFromISR();
  }
}

/**
  * @brief  Stop Idle monito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ndIdleMonitor (void)
{
  if( xTaskGetCurrentTaskHandle() == xIdleHandle )
  {
    /* Store the handle to the idle task. */
    osCPU_IdleSpentTime = xTaskGetTickCountFromISR() - osCPU_IdleStartTime;
    osCPU_TotalIdleTime += osCPU_IdleSpentTime;
  }
}

/**
  * @brief  Stop Idle monito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uint16_t osGetCPUUsage (void)
{
  return (uint16_t)osCPU_Usage;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实现起来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不错,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
改成rtx能用的

网友A:
请问一下,这函数osGetCPUUsage()是不是在每个任务上调用,打印出来显示CPU利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函数osGetCPUUsage()是不是在每个任务上调用,打印出来显示CPU利用率

不用,任意一个任务都可以调用,获取的结果就是CPU利用率。

网友B(2019-10-08):
不受FreeRTOS管理的中断是不是测量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受FreeRTOS管理的中断是不是测量不到?

他这个统计的是1000个滴答时钟周期内,空闲任务执行的滴答周期个数,所以都统计了。

网友C(2020-11-26):
引用 楼主:
他这个统计的是1000个滴答时钟周期内,空闲任务执行的滴答周期个数,所以都统计了。

如果空闲任务中发生中断,那这个中断时间会被统计 认为是空闲任务吧,所以不受FreeRTOS管理的中断应该是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空闲任务中发生中断,那这个中断时间会被统计 认为是空闲任务吧,所以不受FreeRTOS管理的中断应该是 ...

这么理解的话,是的。

这种情况下,受不受FreeRTOS管理,没有进行任务切换,都无法正常统计,都会被统计到空闲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理解的话,是的。

这种情况下,受不受FreeRTOS管理,没有进行任务切换,都无法正常统计,都会被统 ...

都是几年前的帖子了,现在统一了cmosis了,应该有统一的函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几年前的帖子了,现在统一了cmosis了,应该有统一的函数了吧?

CMSIS-RTOS封装了下,这个机制还是没变。

网友(2024-02-22):
添加进工程  CPU利用率显示波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