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6开发板刷7寸屏的时间

楼主(2018-01-21):
刚买的v6板子,并带了个800*480的电阻屏,出厂例程里面的显示图片的时间竟然要214ms一张图,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不是说可以达到15ms吗?
还有,请问有没有试验过采用16位sdram的显示图片时间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15ms妥妥的,但一定要用正确的姿势。
学习新版emWin教程BMP或者JPEG章节,详细讲解如何实现15ms的刷新速度,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交流。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16位的SDRAM差不多30m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s妥妥的,但一定要用正确的姿势。
学习新版emWin教程BMP或者JPEG章节,详细讲解如何实现15ms的刷新速度 ...

这个15ms是不包括把图片文件加载到内存设备的时间吧?如果算上这个时间会要多长呢?
那如果图片较多的情况话,是不是都要事先将图片加载到内存设备?
一张800*480的图片差不多就要750k,那是不是要比较大的sdram才行啊?

综合Demo的图片浏览好像也没有很快?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15ms是不包括把图片文件加载到内存设备的时间吧?如果算上这个时间会要多长呢?
那如果图片较多的情 ...

使用单片机做图片处理,一定要加载到emWin动态后,使用存储设备绘制出来,然后调用存储设备的API函数做。
这个才是单片机处理图片的正确姿势。

综合Demo的那个很快的,那个背景就是800*480的图片。而你说的不快是指的图片显示功能的SD卡读取后等等的一系列操作,这个没有实际项目使用价值,项目中切不可这么搞。

我们的V6有16MB的SDRAM足以,图片较多,务必加载并且提前绘制到存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单片机做图片处理,一定要加载到emWin动态后,使用存储设备绘制出来,然后调用存储设备的API函数做。 ...

我们之前使用的串口屏,我看了下也就是stm32f103 + fpga + sdram + nandflash,他们的刷屏时间一般是40几ms左右,我们一般会有几十张图片,但是它的sdram一般也就几兆,所以应该不太可能是事先把图片加载到sdram吧?

那他们是怎么实现40几毫秒显示一张图的?主要是fpga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之前使用的串口屏,我看了下也就是stm32f103 + fpga + sdram + nandflash,他们的刷屏时间一般是40几 ...

这就跟RA8875一样,有个图库Flash。图片存在里面,然后加载显示,100ms左右一张800*480,。

好了,这个问题就交流这么多吧,不再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