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使用FatFS或者RL-FlashFS由于不当的操作会导致SD卡无法使用,也无法格式,使用Android手机加载一次可解决

楼主(2018-01-22):
多次实测,屡试不爽,特此记录下。

网友:
我也出现类似情况;
1.SD卡+USB口  使用fatfs,屏蔽 USB部分 只SD卡时可以正常读写操作,要是SD和USB都初始化,只要往SD卡写数据,能写进去,在USBH_Process(&hUsbHostFS); 中就会死机,进入HardFault_Handler   ;   取出SD卡,提示需格式化,请教是什么原因?      2. 还有初始化时如果不  (f_mkfs((TCHAR const*)SDPath, FM_ANY, 0, buffer, sizeof(buffer))!= FR_OK)  和(f_mkfs((TCHAR const*)USBHPath, FM_ANY, 0, buffer, sizeof(buffer))!= FR_OK)  ,SD卡读写时都无法  (f_open(&SDFile, fileName,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 FR_OK)  -- 执行也是直接跳HardFault_Handler,     USB+SD相对SD或USB操作时fatfs要注意哪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