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那个零延迟中断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2018-01-22):
最近在看RTX的源代码,硬汉多次提到了零延迟中断。。我理解的是进中断的时间和裸机一样的,不知道对不对?
那RTX是怎么利用M3和M4的特性实现的呢?看来RTX和M3/M4架构耦合的很紧,像是量身打造
@eric2013

网友:
1. 对的。
2. 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任务级API函数通过SVC软中断调用,这样就无需做开关中断操作了,还有一个是需要互斥的地方使用CM内核指令 LDREX 和 STREX

网友A(2019-03-15):
明白了。ucos这块有类似操作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ucos这块有类似操作不?

uCOS没有用到SVC,之前有个中断延迟提交功能,新版的uCOS-III V3.07.XX已经将其删除了,实用性差

网友B(2019-08-26):
这个我 没有 理解 ,假如 一个线程正在 操作队列(通过SVC中断实现), 串口中断里在 操作 队列,岂不是 会 打乱 SVC 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 没有 理解 ,假如 一个线程正在 操作队列(通过SVC中断实现), 串口中断里在 操作 队列,岂不是 会 ...

不会,分中断级API和任务级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