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stemwin对窗口移动做动画效果,特别卡

楼主(2018-01-23):
目前实现窗口移动动画效果的方式是采用GUI_ANIM_Create,GUI_ANIM_AddItem, GUI_ANIM_StartEx这三个接口实现。但是效果感人,刷新率特别低,1秒就够刷新几帧。有没有其他什么方式可以做动画,比如吧窗口,当成一块内存设备(移动时窗口不需要响应事件,可以当成一张图片),或者其他的方法。求大神支招

网友A:
emWin的这个功能我还没有使用过。
楼主方便的话,把代码贴出来下,我给你在我们的板子上面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的这个功能我还没有使用过。
楼主方便的话,把代码贴出来下,我给你在我们的板子上面测试下。

等会 回去贴代码,硬汉有其他效果好的的方式对窗口做动画不,动画主要是位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会 回去贴代码,硬汉有其他效果好的的方式对窗口做动画不,动画主要是位移

有没类似的效果图看下,我看看用什么方式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类似的效果图看下,我看看用什么方式合适。

速度根据一个曲线,在y轴上垂直降落,x轴不动,不做旋转那些只有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类似的效果图看下,我看看用什么方式合适。

硬汉,做这种平移操作的动画一般采用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官方的这个ANIM例子测试过没,实际在V6板子上面测试了下,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这个ANIM例子测试过没,实际在V6板子上面测试了下,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