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快速变化的字符显示不全

楼主(2018-01-23):
开启了内存设备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case WM_PAINT:
GUI_DispDecMin(abc++);
显示某个变量

case WM_TIMER:
      if (WM_GetTimerId(pMsg->Data.v) == 1)
      {
        WM_InvalidateWindow(hWin);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300);
      }
      break;

定时器中失效窗口

在main中刷新
while(1)
  {
    GUI_Delay(20);
  }

实际效果是,abc并不是每300ms加1,仿真发现程序会不断的进入WM_PAINT,abc加的非常快。
屏幕上显示的变量也不全,会错乱

网友:
这个优先测试下你的这个延迟GUI_Delay(20);是不是20ms执行一次,可以弄个IO翻转,示波器看下。
另外你的这个数值刷新不要使用这种方式,推荐使用TEXT文本控件,直接在WM_TIMER消息里面调用TEXT控件的API刷新就好,另外这个控件仅支持字符显示,可以使用sprintf转换下数值为字符。

TEXT文本控件的刷新是局部刷新。

楼主:
恩,我目前的解决方案就是使用TEXT控件,但是毕竟比较麻烦,有时候就是想观察一些变量,就在WM_PAINT中打印出来,结果总是不能正常显示。
有什么办法呢

楼主:
GUI_Delay(20)不是20ms,因为用的是串口,刷新比较慢,间隔接近350ms

楼主:
我其实就是想知道类似于GUI_DispDecMin这样的函数的正确使用方法。
我改成GUI_Delay(1000)也不行,刷新出来的也是乱码。
把定时器也改成1000并没有什么变化。
那像GUI_DisoDecMin这样的函数该如何用呢。

楼主:
自己解决了。
在timer里面不能失效整个窗口,失效区域就行了
case WM_TIMER:
      if (WM_GetTimerId(pMsg->Data.v) == 1)
      {
        r.x0 = 20;
        r.x1 = 100;
        r.y0 = 50;
        r.y1 = 100;
        WM_InvalidateRect(hWin, &r);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300);
      }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了。
在timer里面不能失效整个窗口,失效区域就行了
case WM_TIMER:

推荐TEXT文本控件,后面你用习惯了会发现非常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