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_Delay函数是屏幕花屏

楼主(2018-01-24):
在使用GUI_Delay()函数后,执行到这一步显示屏就会花屏。而且我设置的第一层显示图片,第二层显示对话框,也设置了第二层为透明,但是第一层还是为黑色。这是为什么???使用的是F429+UCOS III+emWIN

楼主:
显示JPEG图片,只要使用GUI_Delay就会死

网友:
F429的多图层做的太差了,不建议楼主研究,无谓的多占用系统资源。性能相比单图层 + emWin多窗口显示要差。
如果楼主要学习你截图中的那种效果,学习emWin提高篇例子里面的智能家居即可,例子相对比较容易掌握。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87

楼主:
现在显示单层,也是黑色。感觉黑色在最顶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显示单层,也是黑色。感觉黑色在最顶层

单图层很简单的,务必尝试自己解决下,这样才容易有进步。下午就花时间去搞定它,还是搞不定,晚上把工程上传,帮你搞。

另外强烈建议兄弟,按照教程,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以后遇到问题还是无法举一反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图层很简单的,务必尝试自己解决下,这样才容易有进步。下午就花时间去搞定它,还是搞不定,晚上把工程 ...

我是根据例程来移植的,不用触摸功能,仅是显示。现在也是遇到困难进行请教,将自己的现象发上来,以便遇到相同情况的人有参考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图层很简单的,务必尝试自己解决下,这样才容易有进步。下午就花时间去搞定它,还是搞不定,晚上把工程 ...

还是没搞明白,已经比较过Config文件夹下4个文件、GUI_X文件夹下的文件,都是一致的。这个界面之前在非V6的F429板子上试过可以的,用的库版本是5.28的。
安富莱的这个库好像是5.32的.
why?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搞明白,已经比较过Config文件夹下4个文件、GUI_X文件夹下的文件,都是一致的。这个界面之前在非V6 ...

程序没问题,可以正常使用,另外给你的emWin单独安排一个任务。还有就是你的RL-TCPnet使用是错误的,这种原始Socket API函数是不支持多线程的,你要将其放在一个任务里面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问题,可以正常使用,另外给你的emWin单独安排一个任务。还有就是你的RL-TCPnet使用是错误的,这种 ...

RL-TCPnet我没有使用多线程啊,能否指出一下?

网友:
放在一个任务实现即可,这个帖子就讨论这么多吧,结帖。。建议楼主对网络和GUI研究一段时间了再交流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