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控件无法显示汉字

楼主(2018-01-25):
GUI_DispString()可以显示字符和汉字
BUTTON_SetText只能显示字符,汉字不显示

使用的是UTF-8编码

GUI_Init();
GUI_UC_SetEncodeUTF8();
GUI_SetFont(&GUI_FontSong24);

GUI_XBF_CreateFont(&XBF_Font24,        /* GUI_FONT绫诲瀷鍙橀噺     */
                       &XBF_Data24,          /* GUI_XBF_DATA绫诲瀷鍙橀噺 */
                       GUI_XBF_TYPE_PROP,    /* 瀛椾綋绫诲瀷             */
                       _cbGetData24,         /* 鍥炶皟鍑芥暟             */
                       &Fontfile24);

GUI_DispString("abc测试");  // 正常显示
BUTTON_Handle hButton;
    hButton = BUTTON_Create(110,110,100,40,GUI_ID_OK,WM_CF_SHOW);
    GUI_SetFont(&GUI_FontSong24);
    BUTTON_SetText(hButton,"def测试"); // 只显示def
    WM_Exec();

网友:
BUTTON控件的函数调用错了,你得调用BUTTON的字体设置函数BUTTON_SetFont() 。

楼主:
BUTTON_SetFont(hButton,GUI_FONT_24_1);  //修改了,还是显示不出汉字,只显示def

网友:
引用 楼主:
BUTTON_SetFont(hButton,GUI_FONT_24_1);  //修改了,还是显示不出汉字,只显示def

要用你创建的XBF字体。
BUTTON_SetFont(hButton, &GUI_FontSong24);

楼主:
使用BUTTON_SetFont(hButton, &GUI_FontSong24); //字符也显示不出来了

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24X24_CharInfo[1] =
{
    {  24,    24,  3, (void *)0   },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_PROP GUI_FontSong24_Prop1 =
{
    0x0,
    0xFFFF,
    &GUI_24X24_CharInfo[0],
    (void *)0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Song24 = {
   GUI_FONTTYPE_PROP /* type of font    */
  ,24 /* height of font  */
  ,24 /* space of font y */
  ,1 /* magnification x */
  ,1 /* magnification y */
  ,{&GUI_FontSong24_Prop1}
  ,14 /* Baseline */
  ,7 /* Height of lowercase characters */
  ,11 /* Height of capital characters */
};

网友:
真的假的,这么神奇。是用的我们的开发板不,如果是的话,例子压缩上传,我给你改改。

楼主:
我把字库写到外扩快速flash中,首地址为0x10000000,字库为(24*24)
#define   XBF_Font24BaseAdd   0x10000000
static int _cbGetData24(U32 Off, U16 NumBytes, void * pVoid, void * pBuffer)
{
        sf_ReadBuffer(pBuffer, XBF_Font24BaseAdd + Off, NumBytes);

        return 0;
}
void sf_ReadBuffer(uint8_t * _pBuf, uint32_t _uiReadAddr, uint32_t _uiSize)
{
    /*if ((_uiSize == 0) ||(_uiReadAddr + _uiSize) > g_tSF.TotalSize)
    {
            return;
    }*/
     for (U16 i = 0;i < _uiSize;i++)
    {
        *_pBuf++ = *(uint8_t *)(_uiReadAddr+i);
    }
}

楼主:
不是开发板,是我们自己做的板子,都是gui接口,GUI_DispString可以,BUTTON_SetText不行,难以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开发板,是我们自己做的板子,都是gui接口,GUI_DispString可以,BUTTON_SetText不行,难以理解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简单的测试下C文件格式的汉字显示,在现在的这个工程上测试看看是否能够显示,如果还是不能显示,把你的测试代码贴出来,仅需要贴出emWin测试代码即可,我测试下看看。

楼主:
单独建个C文件,UTF-8格式,还是不行,只能显示123,显示不了汉字
const char* test = "123测试";

楼主:
/* Route Main clock to LCD. */
    CLOCK_AttachClk(kMCLK_to_LCD_CLK);
    CLOCK_SetClkDiv(kCLOCK_DivLcdClk, 1, true);

    /* Set the back light PWM. */
    BOARD_InitPWM();

    /* emWin start */
    GUI_Init();
    GUI_Clear();
    GUI_UC_SetEncodeUTF8();
    GUI_SetFont(&GUI_FontSong24);
    GUI_XBF_CreateFont(&XBF_Font24,
                       &XBF_Data24,
                       GUI_XBF_TYPE_PROP,
                       _cbGetData24,
                       &Fontfile24);
    GUI_DispString(test); // 显示正常
    BUTTON_Handle hButton;
    hButton = BUTTON_Create(200,110,100,40,GUI_ID_OK,WM_CF_SHOW);
    //BUTTON_SetFont(hButton,&GUI_FontSong24);
    BUTTON_SetFont(hButton,GUI_FONT_24_1);
    BUTTON_SetText(hButton,test); // 汉字显示不出来

        while(1)
        {
                GUI_Delay(10);
        }

楼主:
void LCD_X_Config(void)
{
    status_t status;
    //GUI_MULTIBUF_Config(GUI_BUFFERS);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LIN_16, GUICC_565, 0, 0);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LIN_OXY_16, GUICC_565, 0, 0);//镜像

    LCD_SetSizeEx(0, LCD_WIDTH, LCD_HEIGHT);
    LCD_SetVSizeEx(0, LCD_WIDTH, LCD_HEIGHT);

    LCD_SetVRAMAddrEx(0, (void *)VRAM_ADDR);

    status = APP_LCDC_Init();

    TSC2046_Init();
}
void GUI_X_Config(void)
{
    /* Assign work memory area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void *)GUI_MEMORY_ADDR, GUI_NUMBYTES);

    /* Select default font */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24_1); //GUI_FONT_6X8
}

楼主:
帮忙测试一下,使用库版本为emWin V5.38,字库是通过工具FontCvt生成的

楼主:
修改成这样可以显示汉字了,还是字体格式的问题
static void GUI_SetXBF(void)
{
    GUI_XBF_CreateFont(&XBF_Font24,
                       &XBF_Data24,
                       GUI_XBF_TYPE_PROP,
                       _cbGetData24,
                       &Fontfile24);
}
GUI_UC_SetEncodeUTF8();
GUI_SetFont(&XBF_Font24);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成这样可以显示汉字了,还是字体格式的问题
static void GUI_SetXBF(void)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