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中断对RTOS实时性的影响?

楼主(2018-01-25):
之前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关于中断对RTOS的实时性的影响。反观工作和很多见过的代码,在实现需求上都有大量的中断。比如各种外部中断,如果按照文中的说法:中断的发生导致RTOS对于未来的时间不可预知,那么为什么大家的程序中还存在着大量的中断呢?既然存在大量的中断,比如在spi的中断服务程序里很多rtos的做法是开关中断来进行临界区切换,这个时候systick中断也被关闭,调度属于暂停状态,这种做法合理吗?与图片文中的说法是否矛盾?

网友A:
不矛盾,只有在军工,航空航天级别的应用中才需要这种硬实时,我们现在做的95%以上的应用都是软实时。

另外你截图里面其实就是时间触发系统,嵌入式大师Michael J. Pont有本书Patterns for time-triggered embedded systems可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矛盾,只有在军工,航空航天级别的应用中才需要这种硬实时,我们现在做的95%以上的应用都是软实时。

...

十分感谢